[其它] 模組化ENERMAX ELT400AWT 電源供應器異常當機維修實例+改裝.

楼主(2012-08-23):
這部電源供應器的故障原因根據使用者描述,開機一段時間後會異常當機,經檢測3.3v電壓部分

1000uF/10v及2.2uF/50v電容異常,二次整流側5v及12v Schottky Rectifiers

電壓數值已有老化的情形;更換異常數值以及所有待機.高壓.IC使用等重點部分改為日系電容,

12v電壓出線部分再並聯一枚40V/40A整流二極體強化輸出能力.

前方3.3v/5v/12v/PCI-E等出線模組板.

各位可以看到背板部分用料單薄,我想大家都知道模組化的電源供應器

會有所謂輸出功率衰減的問題,這點由模組板和接頭末端所量測的電壓不同就可以得知,

然而針對這點我們可以看到廠家僅在12v的部分並聯了幾顆MLCC...

拆下二次輸出側檢查,12v部分僅用一枚新電元S40SC4S Schottky Rectifiers 40V/40A,

以模組化電源來說輸出略顯單薄,但總是能撐過保固三年就是了..(笑..),5v的部分倒是並聯兩枚

S30D45CS 45V/30A,這部分餘裕充足.

背面空銲接點準備加上整流二極體強化12v輸出能力.:on_112|

改裝,將3.3v/5v/12v/PCI-E背板出線電路部分加上鐵條並敷錫,增加電流乘載能力,

原本想加上固態電容再並聯鉭質電容加強輸出及濾波能力,但因這顆電源並不是筆者的,

所以..效能無視.....Pass...:on_118|

二次側輸出部分筆者再並聯上一枚40V/40A Schottky Rectifiers分流,

此做法可降低該元件內阻值及工作溫度,有效延長電源使用壽命.:on_143|

將電感與電容間加上塑膠片並點膠隔離.

這個部分倘若有短路會造成電壓異常跳動甚至炸燬電容,這些小地方常被廠家忽略.:on_124|

紅色箭頭為5v待機部分,蕭特基二極體接腳加上熱縮套管以避免和出線模組短路.:on_115|

改裝完成上電啟動測試....(準備找掩護......):on_001|

無負載3.3v.

5v.

12v.

負載測試.12v/200w,5v/80w

3.3v

5v.

12v.

增加的12v Schottky Rectifiers電壓正常.:on_046|

換下的電容.

完修,吾告讚,謝謝觀看!!:on_032|

网友:
這樣一改裝可以大大提升耐用度...

网友A:
好認真還有上白膠
我想問你電容全拆下來量過?
還是局部而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認真還有上白膠
我想問你電容全拆下來量過?
還是局部而已呢

除了主PFC電容以外其餘全都有拆下量過...

网友:
現在好像比較少人在修電源
看你修的都是還有價值的電源
有時候也會修電源目測我換電容而已 = =

网友:
高手,研究的真透徹,實在吾夠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