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讀卡機USB接口故障

楼主(2012-08-23):
大家好
今天拿到一台故障的讀卡機,故障點為小usb母頭斷囉
想用滑鼠usb焊上,不知道腳位該如何對呢?
目前有辦法找出負極而以

网友A:
我還是覺得,上網拍買一顆接頭,或是找其他的殺肉比較好一點!
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是覺得,上網拍買一顆接頭,或是找其他的殺肉比較好一點!
給:

謝謝腳位圖,如圖中的miniUSB來看機板上腳位有照標準因該就可以使用
目前不知機板有改嗎?

有想過買一個頭,但只需要一個郵寄麻煩和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R

http://www.accesscomms.com.au/reference/usb.htm

謝謝大大的腳位,目前要先確認機板腳位是不是也照標準~

楼主:
謝謝大大們幫忙~下午嘗試按照標準焊接發現下圖
兩個焊點都掉囉~最左邊那一個按圖剛好是vcc
另一剛好是ID可不管,但VCC頭就大囉~焊點消失囉~
感覺無救囉~

网友B:
找VCC 上方那個VIA 就可以了 背面應該有走線

网友C:
Vcc 應該不難找 , 直接上電找 5V , 再確認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VCC 上方那個VIA 就可以了 背面應該有走線

你是說晶片嗎?不太懂你說得意思~

它似乎多城板因背後一推smd電阻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 應該不難找 , 直接上電找 5V , 再確認一下就好了!!

點不見囉~這麼上電呢?總不能谁便找醫科零件上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點不見囉~這麼上電呢?總不能谁便找醫科零件上店吧???

旁邊不是有接 Pin 嗎 ?? 那是什麼功能的PORT , 如果知道就找出規格 , 就知道怎麼接線了 !!

或找一下 IC 規格 , 或許也可找到 5V 接腳 !

甚至於可以找一下 , 記憶卡 的 VCC  也可以 !!

网友:
這應該不難吧..用數位電表轉BB檔..量看看最後斷線/點 用電表任一紅/黑線 將斷點接觸  量另一端 看是跟哪一焊接點會BB叫  那個 焊接點就是你斷線/點的原先線路.. 這樣就會找到原先掉落的線路或接點後面的電路了  祝好運

网友:
1.找出讀卡機主控晶片規格書,查閱腳位定義..
2.數位電表撥BB檔跑線路,把VCC、DATA+、DATA-、GND跑出來,
然後把USB線焊上應該就OK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說晶片嗎?不太懂你說得意思~

它似乎多城板因背後一推smd電阻電容

VCC圈紅色 (在標示L2旁邊) 有一個洞  貫穿孔(VIA)  是layout VCC 換層面用

通常兩層板 背面一定有走線 去保護漆 (露銅) 就是可以是焊接點

若是4層板 就以此VIA 當一點 用電表量 MLCC電容 看哪個 短路 就應該是 VCC的穩壓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圈紅色 (在標示L2旁邊) 有一個洞  貫穿孔(VIA)  是layout VCC 換層面用

通常兩層板 背面一定有走線  ...

說實在~要修這一個對我來說有些吃力~它焊接點五個加起來來沒鍵盤
一個字的四分之一大,雖然照片很大,線也超細的

要修它之前可能要買一個電子放大鏡可能才有辦法
謝謝大家的建議~我再來試試看~再有問題再請教大家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