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會咭咭叫??

楼主(2012-08-23):
買了一塊新主機板,G41M-P33,和8G DDR3,

裝上後原來的XP 還可以正常運作,

可是電源供應器會咭咭叫??
有時一直叫不停??

SEVENTEAM,ST350BKV,
這個電源有什麼問題啊??
(有換過電容)

网友A:
有換過電容是換哪邊!!??一次側的嗎??

依妳的功力,找找舊的修維文就有了。。。

這是七盟最有名的老毛病。。。。

网友:
SEVENTEAM,ST350BKV,

這顆POWER有設計蜂鳴器,輸出電力過載蜂鳴器會響

也就是說你的POWER不夠你的電腦設備使用了!!

該換一顆輸出功率大一點的POWER,或是這顆POWER輸出功率已經有衰減現象

該好好檢修一下了!!

网友:
諧振點跑掉了...

网友:
ST-350BKV最近我才剛修好一顆說..
有設計過載或者風扇轉數過低會叫,你先確定一下是蜂鳴器叫還是變壓器出聲..

楼主:
這應該是蜂鳴器叫的,
這顆 POWER 有350W,
只有主機板和CPU,一顆硬碟,
顯卡是NVIDIA GeForce6600,128M,
應該不是過載,
風扇轉數過低也會叫嗎??
(唉!!叫的好淒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換過電容是換哪邊!!??一次側的嗎??

依妳的功力,找找舊的修維文就有了。。。

換二次側的幾個輸出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二次側的幾個輸出電容

一次側也換換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側也換換看好了

現在裝在機上使用,

一切都還正常,

就是叫的很悽慘,

晚點再拆開查查看!!

楼主:
拆開看看,
一塊小機版,偵測風扇轉速,
可是風扇電壓只有5V,
為了降低風扇雜音,而降低電壓,
使用時,低負載電源外殼也溫溫的,
散熱明顯不良!!

只好進開刀房,把那塊基板拆除,
風扇直接接12V!!

雖然風扇聲音大一點,
但散熱問題比較重要!!

拆除後一切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