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vgn-cr25T維修請教開機電流到0.44A後掉電

楼主(2012-08-23):
小弟手上有一台SONY VGN-CR25T開機掉電請各大大賜教幫幫小第一下

网友:
這點資訊要幫忙查修!!!

等我請到各路神明,准我神遊才有辦法看到了????

沒圖沒真相,要注意一下板規喔????

网友:
會掉電,很明顯有短路??

先查是外接POWER的故障還是NB本身的問題??

楼主:
我發圖起各位前輩指點一下

网友:
有測過哪個部份了???

我在上面提的有查過了嗎????

楼主:
我是用電源供應器外接應該沒問題短路我在查一下範圍很大
可以給我一各方向

网友:
開機的時候量各組電源是否有出來

网友:
電源供應器供電,有無限電流,

保險一點還是用與原本的變壓器規格相同的來試試!!

网友:
BIOS 刷刷看,不行的話換顆新的北橋,但是您要有BGA,如果都不行的話換板比較快,但是相對成本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