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烙鐵的W數與溫度 !!

楼主(2012-08-23):
最近使用恆溫烙鐵 , 但想瞭解一下 一般的烙鐵多少W 溫度大概是多少 ??

請有設備的大大可否實測一下 !!

謝謝 ~~~

网友A:
沒有定值,只有差不多的值。。。

烙鐵頭的形狀、內部導熱的設計等,同樣W數表現也會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定值,只有差不多的值。。。

烙鐵頭的形狀、內部導熱的設計等,同樣W數表現也會不一樣。 ...

我指的是一般型式的 , 想知個大概就好 !!!

网友B:
這問題,可能真的要有買盧大賣的那個烙鐵溫度測試器的大大才有辦法回答了

這兩樣東西偶都沒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問題,可能真的要有買盧大賣的那個烙鐵溫度測試器的大大才有辦法回答了

這兩樣東西偶都沒有 :~~ ...

沒設備 ~~ 只好用問的 !!

想說心裡有個底 !!

才不會搞壞一堆零件 !!

网友:
我都是用笨笨的方式,看鍚鎔化及烙鐵沾鍚的程度 >_<

网友:
恆溫烙鐵設幾度就是幾度

日規的好像是正負5度

高周波的是正負2度

差別在於回溫的速度

W數越大 回溫數度越快

我記得是這樣......

楼主:
感謝大家回覆 ~~
內心有個底了 !!
之前我超到 420 ~ 460 !!
難怪晶片會被我搞死
好幾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回覆 ~~
內心有個底了 !!
之前我超到 420 ~ 460 !!

就算是無鉛 我最高也只開到380....

网友C:
不知道溫度花多一點直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溫度花多一點直接上

我什麼都沒看到 沒看到
看到會花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