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路的修復

楼主(2012-08-23):
這個是有線電話機 HTT806MB 06-11-23
因為拿起話筒會有雜音
通話中也有雜音
家裡好幾隻都是同樣的毛病

拆開來看覺得這個疹子一定有問題
不才我只想到用飛線繞過

版上似乎沒有類似的帖子可以參考
特來求助於眾高手指教

感謝 m(_._)m

楼主:
正面有六顆電解電容

也有懷疑是這幾顆年限已到
操過頭流汁了…
正在線上量容量中

网友A:
正面是否有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是否有繼電器

沒有繼電器

稱的上開關的,只有圖右邊那個藍色的微動開關,掛電話壓到的那一個

网友B:
會不會是管內的話線潮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管內的話線潮濕了?

有搬另一台話機(非同期,另一廠牌)測試,完全沒雜音

网友C:
接點有沒有除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點有沒有除鏽呢?

話機的電話線母座看起來沒有鏽

還是你是指別的地方?

网友D:
通常是6p開關有問題...
先用電表量 接通跟掛斷
在來拆了他..直接跳線測試..如測試沒問題就可以去買開關了

网友:
話筒和主板連接的那個部份呢,
就是RJ11接頭和插座的那個部份,
我有遇過上面有卡髒東西的,通話也是有雜音,
清一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6p開關有問題...
先用電表量 接通跟掛斷
在來拆了他..直接跳線測試..如測試沒問題就可以去買開關了 ...

6p開關是那個掛電話會壓到的那個開關

在第一張圖可以看到,六個接點其中四個是看起來很嚴重

來試試看

网友E:
如果線路沒問題(你已檢測過,含接線盒),我從前碰到的一個原因,就是話筒(聽筒)受潮。

另一個可能在那個話筒的微動開關。

若你有接 ADSL,換一佪 ADSL 的接線盒看看。

网友:
話筒和主板連接的那個部份呢,
就是RJ11接頭和插座的那個部份
我有遇過上面有卡髒東西的,通話也是有雜音,
清一清就好了。

舊電話這個部份很容易有黑色銅銹,特點是通話時拉一拉RJ11接頭,雜音會有改變.

网友:
小弟也認為是那個6P開關,超容易接觸不良的。

楼主:
http://shop.cpu.com.tw/product/sampleinfo/pid/10917
這個 datasheet 有看沒有懂

6P 我拆下來量

1 2 3 琴鍵
4 5 6 琴鍵

平時全開,不導通
按下,2 3 導通,5 6 導通,阻值 0.001kohm 以下
這樣算正常吧?

========== 補充
再裝回去仔把玩 6p開關

微按
快速按下
按在快按過去了,快切斷、導通
臨界的時候的確有明顯的雜音變化
今天再拆一次…把線給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線路沒問題(你已檢測過,含接線盒),我從前碰到的一個原因,就是話筒(聽筒)受潮。

另一個可能在那 ...

1.是電話機的問題
家裡有四台 HTT 的電話,都是有雜音(剛買來的時候不會,過 1 ~ 2 年以上吧)
另有兩台十年前的電話,都沒雜音,取一台來測
可接線的地方有 4 處,於這 4 處,分別測這五台,只有老電話完全沒雜音, HTT 的全部都有雜音

2.話筒的微動開關,是指『叉簧開關』『6p琴鍵開關』嗎?

3.話筒受潮的沒辦法確定呢…
雜音是不連續亂七八糟的,有時某個姿勢會恢復正常,放桌上完全不動它也會有雜音亂飄,有時沒事
補充:聽筒與對方聽話,都有雜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面有六顆電解電容

也有懷疑是這幾顆年限已到

如果每支話機都是同樣情形先查看局線端的線是否氧化了,還有RJ11的美式端子座是否氧化銅鏽了。

楼主:
完修

結果顆 A-John cremaker akgkaylin 所猜的
就是那個 6P 開關有問題

其實在我 15 樓的量測結果,應該可以看出來,NC 阻值異常
我把開關打開,將接觸的地方清一清,就正常啦~
(找到防鏽的再來上點防鏽的…)

比較麻煩的是組裝回去…(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