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記憶體要怎麼用好啊??

楼主(2012-08-23):
今天換了新的主機板和記憶體,

直接加到8G,DDR3,

跑原來的XP系統,(沒有重灌作業系統)

只抓到3.25G,

剩下的記憶體要怎麼用好啊??

网友:
找RAMDISK程式 或是 找XP破解4GB RAM限制的程式

楼主:
XP有破解4GB RAM限制的程式嗎??

网友:
你用的應該是 32 bit 的版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XP有破解4GB RAM限制的程式嗎??

直接換成64bit的~
或是跑ramdisk ~效果超棒的~比ssd hd 還快ㄛ!

楼主:
直接換成64bit的
或是跑ramdisk
那一個好啊??

网友A:
當然是改WIN7 64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改WIN7 64的好啊!!!

可是每次想要升級作業系統,就很擔心很多原有的工具程式不能使用,真是很傷腦筋,
尤其是1些比較舊板的工具程式,更新作業系統後完全不能用,得找新版、甚至得換成別種,
那就不知道又要花多少時間來尋找、學習、適應了

网友A:
WIN7系統有支援32位元的程式,若是DOS下的程式可能就沒法執行了

另外也應該嘗試新的系統了,因為新的硬體已經不出XP的驅動程式

應用程式也該慢慢改用較新版本的了,免得跟不上時代潮流,

舊的東西該捨棄時,也得捨了。

若是比較特殊的工具程式,也只能找能用的舊主機給它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系統有支援32位元的程式,若是DOS下的程式可能就沒法執行了

另外也應該嘗試新的系統了,因為新的硬體 ...

DOS下的程式沒辦法執行的原因
個人認為是因為其使用32位元的模擬方式來執行
(開工作管理員來看會看到後方多一個 * 32 )
用模擬方式來跑的程式,會被限制不能存許 C:\
很不幸的是....DOS時代都嘛在C槽執行啊

裝吧,裝吧,裝64位元,然後在裡面再裝一個VIRTUAL BOX來跑虛擬機器  (大誤)

网友:
換主機板要重新安裝作業系統,這樣系統才會比較穩!
既然你換了新系統平台怎不用WIN7?
安裝64BIT版本就可以完整使用4GB記憶體了....

网友:
win7 64+1
XP支援度對新板子蠻浪費的

网友:
不知道 4DOS or DOSBOX 能不能解... , 以前都在XP + 4DOS 底下 Run 倚天中文

网友:
如果您很堅持 xp 只有選 ramdisk, 把它當做 xp page 用, 勉強加速一點

网友:
當然是等DRAM漲價時再拆下來換現金呀~

网友B:
請板大移駕,前往觀看這篇[壤windows xp 32位元 支援到64G 的記憶體],或許是你所需要的
連結網址

网友:
看了一下,這個方法是借由指定kernel為ntkl64g.exe,以及指定hal文件為hal64g.dll

個人覺得要注意的兩點是:
    1.ntkl64g.exe以及hal64g.dll的文件提供者  是否為木馬程式
    2.替換後的系統穩定性

很久沒去注意xp 32位元的ram limit了,沒想到還有這種新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板大移駕,前往觀看這篇[壤windows xp 32位元 支援到64G 的記憶體],或許是你所需要的
連結網址 ...

感恩啦!!

下載試用看看!!

今晚看了微星的驅動程式,

居然也有winxp 64的驅動程式,

winxp 有64位元的嗎???
====================================
裝了這個程式,

現在跑winxp 32,ram 8G,

順便超頻道2.3G,

速度真的有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恩啦!!

下載試用看看!!

Win XP 有64位元的
在Win XP桌面上,我的電腦按右鍵,選內容
就可以看到Win XP版本,版本裡有描述,也可以看到RAM有多大
我的Win 7 也是32位元的(修正所用的方法跟Win XP 大同小異),改完也是感覺有差,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 XP 有64位元的
在Win XP桌面上,我的電腦按右鍵,選內容
就可以看到Win XP版本,版本裡有描述,也可 ...

我的Win XP 還是32位元的
隨然能用到8G,
但還是太多了用不完,
或許還要分割一個RAMDISK 5G的.

网友:
個人推 VSuite Ramdisk 免費版

ramdisk 的玩法:A不外乎丟暫存檔、B把整個(檔案、程式)丟進去裡面執行
ramdisk 的目的:C減少對硬碟的讀寫、D減少人有感的等待時間

A
1.瀏覽器的
IE / FF / GoogleChrome / Opera 都可以達成
C的效果明顯
D的效果取決於你的硬體(硬碟 CPU...)好不好,通常是無感

2.特肥程式的(例:Photoshop、影音轉檔軟體)
C明顯
D很明顯

B
把遊戲整個放裡面,D 的效果很明顯
讀取地圖啊…貼圖檔案啊…等等

注意 Ramdisk 的缺點:重開機即消失
對應方案:於重開機、關機時,備份,於開機時還原
對策缺點:備份還原需要時間
是否採用:取決於各人要省下哪一段的時間,不需要備份的不需要採用對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