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很嘔人的更新程式 !!!

楼主(2012-08-23):
很烏的 BIOS 更新程式 !!!

以下是使用說明 !!

AFUDOS V2.21

How to run the utility under DOS  (如何在 DOS 裡 執行 工具程式 !!!)
-------------------------------------------
1. Run the file afudos.exe    (  執行這個 檔案  afudos.exe   )

Usage
-------------------------------------------
afudos /i<ROM filename> [/o<save ROM filename>]   (afudos /i <ROM 檔案名字>

[/o<儲存 ROM 檔案名字>]

各位你們知道 指令要怎麼下才對呢 ??

网友:
假設ROM filename=123.bin
afudos /i123.bin 更新,將原有bios更新為123.bin
afudos /o123.bin 存檔,將現有bios存檔為123.bin

网友:
c:\afudos /i <ROM 檔案名字> 更新bios
c:\afudos /o <儲存 ROM 檔案名字> 備份bios

注意不要更新中斷電喔!

网友:
參考YOUTUBE 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BaxBHt616U

<iframe width="640" height="360" src="http://www.youtube.com/embed/PBaxBHt616U?feature=player_detailpage"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

參數 /i ........指輸入(將檔案      輸入 BIOS ROM)
參數 /o........指輸出(將BIOS ROM 輸出 備份檔案 )

假設 準備更新的檔名是 VER_NEW.ROM
       準備備份的檔名是 VER_OLD

預備動作  USB碟 有1. afudos.exe  和2.  VER_NEW.ROM
------相信你已經可以用USB碟afudos 開機 並且已打入afudos 指令 後才出現 #1 問題

接下來...
第一步
目地: 備份BIOS 到 USB碟  存成檔名  VER_OLD.rom   <----請自行命名
操作: 請如下行敲入   指令+參數+檔名
      afudos /oVER_OLD.rom

       敲入執行後 會見到如下
     Reading   flash   ......................xx %
        :
        :. 當 xx %  一直跑到   100 %
     Reading   flash......................Done
        Write to file.........................Done

檢查:完成後 你再敲入DIR 檢查 是否有VER_OLD.ROM
     這個就是BIOS備份檔  置此備份作業完畢

第二步
目地: 更新  由USB碟內檔案  VER_NEW.ROM   到機板上   BIOS ROM
操作: 請如下行敲入   指令+參數+檔名
      afudos /iVER_NEW.rom
   ENTER 後  開始燒入BIOS
    基本上出現 一排排的英文字每行會由...... xx %  一直跑到   100 %  再轉成Done
    一直印出
   Please restart your Computer

置此更新BIOS作業完畢
--------------------------------------------------

网友:
-------------------------------------------------------------------

參數 /i ........指輸入(將檔案      輸入 BIOS ROM)
參數 /o........指輸出(將BIOS ROM 輸出 備份檔案 )

假設 準備更新的檔名是 VER_NEW.ROM
       準備備份的檔名是 VER_OLD

預備動作  USB碟 有1. afudos.exe  和2.  VER_NEW.ROM
------相信你已經可以用USB碟afudos 開機 並且已打入afudos 指令 後才出現 #1 問題

接下來...
第一步
目地: 備份BIOS 到 USB碟  存成檔名  VER_OLD.rom   <----請自行命名
操作: 請如下行敲入   指令+參數+檔名
      afudos /oVER_OLD.rom

       敲入執行後 會見到如下
     Reading   flash   ......................xx %
        :
        :. 當 xx %  一直跑到   100 %
     Reading   flash......................Done
        Write to file.........................Done

檢查:完成後 你再敲入DIR 檢查 是否有VER_OLD.ROM
     這個就是BIOS備份檔  置此備份作業完畢

第二步
目地: 更新  由USB碟內檔案  VER_NEW.ROM   到機板上   BIOS ROM
操作: 請如下行敲入   指令+參數+檔名
      afudos /iVER_NEW.rom
   ENTER 後  開始燒入BIOS
    基本上出現 一排排的英文字每行會由...... xx %  一直跑到   100 %  再轉成Done
    一直印出
   Please restart your Computer

置此更新BIOS作業完畢
--------------------------------------------------

楼主:
感謝大家熱情提供 !! 事實上我是已經更新完成了 !!!

最主要提出來是我被這個搞了好久 !!!

不是英文看不懂 , 也不是電腦不會操作 !!!

是敗在 這裡 ----- >>   afudos /i  P5LD2VM.ROM

它就是找不到檔案 ??? 為什麼呢 ???

試了好久甚至於把檔案放在同一目錄 , 它還是找不到 !!!

試了至少 20分鐘 差一點沒捉狂 !!!

到這裡不知有人看出來問題了嗎 ???

真不知是我笨 , 還是它笨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熱情提供 !! 事實上我是已經更新完成了 !!!

最主要提出來是我被這個搞了好久 !!!

應該是中間多了一個空格吧,我想!
印象中也遇到過相同的情況,試到吐血
最後買了一個燒錄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多了一個空格吧,我想!?

很多程式 你沒空格 會出問題 !!

而這個剛好相反 !!

為了這個搞了半天 !!

快吐血了 !!!

网友B:
不是可以在Windows下更新?

网友C:
絕對路徑還是相對路徑的問題嗎?

网友D:
哈哈~這個之前我也吃過虧,換個bios整整搞了一天,結果是我同事誤打誤撞沒有空格就刷成功了,後來才知道華X這個flash工具不該有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在Windows下更新?

通常我不會在 WINDOWS 下做更新 !!

失敗率是 30% ~ 40%

DOS 下更新穩定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絕對路徑還是相對路徑的問題嗎?

說白一點 是空格 惹的禍 !!

小小的一個空格 , 搞死一堆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這個之前我也吃過虧,換個bios整整搞了一天,結果是我同事誤打誤撞沒有空格就刷成功了,後來才知道華X ...

有吃過虧的人才知道 , 哪有人會想到 不該有空格 !!

我甚至於照著範例 , 把角括號都打進去 !!

搞到快捉狂 !!

一點都不人性化 !!

网友E:
呵呵 以前DOS時代的惡習 遺毒留到現在 打死不改

還有數字0 和字母O
記得當年為了 TurboC 的 C0S.obj  敲成字母 COS.obj 一直搞不定
DIR 看得見C0S.obj
但是 A:\>COPY COS.obj  B:
就是不行 找不到檔案~~  譙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以前DOS時代的惡習 遺毒留到現在 打死不改

還有數字0 和字母O

這個我吃過虧 ~~ 我有特別注意 !!!

不過我記得一般的程式 ,  有下 參數的通常到有空格 !! (沒有還不行呢 ??)

這個沒有空格就算了 ~~ 說明檔也没有加以說明 !!!

感覺一直被耍 ~~ 重複key 那幾個字 , 都快捉狂 !!

後來試了多種方法 !! 最好就是沒加空格 , 心中暗幹 ㄍ一ㄠ !!

如果真的是這樣 !! 那真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