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8600gts 本來有畫面 然後黑掉

楼主(2012-08-24):
小弟有張8600gts 的顯示卡

一開機的時候 有顯示顯示卡的名稱

然後過個3秒 螢幕就沒訊號了...

不知道這大概是哪邊有問題?

网友:
有可能是 BIOS 設定或是主機板,或是作業系統的問題,

先把顯示卡拔到別台測一下,確定是顯卡沒有問題,再來找其他的問題。

楼主:
我換了主機板跟power 結果狀況一樣

网友:
系統能進入安全模式嗎?

您不妨上除錯卡,看停在那裏,bios 是何廠牌?

之前有處理過一台,情形和您的類似,開機後有顯卡和主機板 post 有過,然後畫面一片黑,
但是硬碟有在 run ,鍵盤 num lock 開關也有作用,沒有當機,就是沒畫面,
後來用安全模式把顯卡driver 砍掉重裝後就正常了。

楼主:
不能進到安全模式

除錯卡 顯示0062

開機 顯示卡只show出 elsa 8600gts

下一秒 螢幕就沒訊號 畫面黑掉

不過顯示卡有在轉

特別的是 我插到有內顯的主機板 asus 780g

螢幕的訊號線接到 主機板的內顯上面 有畫面...

我把主機板的bios改成預設值 也是如此 超怪

网友:
bios 是什麼版本?

楼主:
我到網路上查詢了一下圖片

手上這張8600gts 似乎是nvidia的公版卡

不知道前輩您問的是8600gts的bios版本嗎?

网友:
要看一下顯示晶片的型號

搞不好你那張是山寨卡,

http://bbs.pigoo.com/thread-39314-1-1.html

我這張就是山寨卡,幸的是還能進系統用基本顯示,找不到驅動使用??

网友:
除錯卡看的是主機板 bios ,版本是 AMI 、 AWARD or PHOENIX ?

最好貼個圖,量測數據,否則大家都在瞎猜。

楼主:
我覺得應該是顯示卡本身的問題 跟主機板或主機板的bios應該沒關係^^"

不知道這樣過電有畫面 然後黑掉算不算是顯示卡的自我保護?

网友:
沒裝散熱器
晶片燒掉了吧

楼主:
我是為了拍照才把散熱器拆下來的^^"

网友:
我有1張7900gs也一樣,開機正常約1~2分鐘後黑掉,重點是沒破圖雪花,結果上土炮加焊就修好了,跑3dmark都會過,但仔細看原來的顯卡溫度,跑完3dmark都要90度了(最高),所以會脫焊也是正常,雖然本身顯卡就有風扇,但這種設計都很爛,一定要改風扇改散熱膏......

楼主:
那我加焊試試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應該是顯示卡本身的問題 跟主機板或主機板的bios應該沒關係^^"

不知道這樣過電有畫面 然後黑掉算不 ...

顯示卡也有BIOS的!!

网友:
把散熱板與gpu接觸的銅表面用細紗紙磨一下去除銅綠 然後再重新加散熱膏看看
我之前也是這樣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