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為有此室內機冷氣機或替代機型..優沙

楼主(2012-08-24):
請問哪為有此室內機冷氣機或替代機型..優沙

有此機型或是可以替代的室內機
室外機沒有故障~只需室內機、請密留或聯繫
因室內機馬達咬死
圖片如下:

敬請告知~感恩

网友:
要不要試看看更換馬達軸承

网友:
阿 換"沒ㄚ吝故"就可以....

网友:
把馬達拆開看一看 說不定換換軸承就好了:)

楼主:
軸承很有可能、會拆卸察看
謝謝提供~!
但如有整台者請告知~3Q

网友:
引用 楼主:
軸承很有可能、會拆卸察看
謝謝提供~!
但如有整台者請告知~3Q

簡單你不做.搞那莫大...

网友:
找一台約3150kcal的室內機,室外供電即可~
這一台是松格製造,若要相似度高的可以找松林夏~
覺得修理送風馬達會比較簡單快速~

网友A:
可拆下馬達到冷凍材料行比對一下外觀尺寸,可能有近似的可用!(去年買了一顆代用18年老日立的線流扇馬達700元,固定架需稍做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拆下馬達到冷凍材料行比對一下外觀尺寸,可能有近似的可用!(去年買了一顆代用18年老日立的線流扇馬達700元 ...

謝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