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ATTEN 8586 熱風槍不加熱維修

楼主(2012-08-24):
各位痞友,安安。

這台 ATTEN 8586 的故障原因是:熱風槍能送風,但無法加熱。

碰到這種情況,首先當然是檢查加熱蕊的加熱線是否燒斷了,也就是我們可量加熱線的電阻值(這台是使用 110VAC),所以其電阻值是在 20 歐姆左右。

為免篇幅過長(測量方法請參考其它文章),這台 K-TYPE(感溫用,阻值約在 2 歐姆)及加熱線經測量後都是好的,就不再贅述。

來看看今天的主角 ATTEN 8568,這是一台二合一的機種,也就是熱風槍 + 恒溫烙鐵台。

↓圖1

由於無法加熱,所以把重點放在熱風槍加熱用的單元及電路(一般是 TRIAC 及其相關電路)。接著把機殼打開,紅色框內就是熱風槍加熱的部份,右邊箭頭有散熱片的就是 TRIAC,左邊那個白色的 IC,就是用來驅動 TRIAC 之用的 DIAC)。

↓圖2

圖3是這台所使用的 MCU。

↓圖3

這台損壞的原因是 TRIAC 燒掉了,其上的兩個電阻也燒了,看圖4其中的一個電阻。

↓圖4

圖5則是另一個電阻,由於拍的不好,請見諒。

↓圖5

看到圖6那個 TRIAC 沒,已爆掉了,缺了一角。

↓圖6

把這3個零件先換掉,另外覺得很奇怪,這台的加熱蕊居然沒裝絕緣雲母片,所以先裝上雲母片,見圖7.

這也可能是造成 TRIAC 及兩個電阻會燒掉的主因。

↓圖7

把加熱蕊裝好後,量一下加熱線的電阻,滿正常的。

↓圖8

另一個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加熱蕊感溫的部份(K-TYPE),這台手柄塑膠的部份有熔化的情況,可能就是 K-TYPE 的 +— 極接錯,導致溫控失效,一直加溫所引起的。請看一下圖9,黄色是接 -,白色透明的是接 +,千萬不要接錯了,否則你就會看到一直加熱,整個加熱管變得通紅,然後就 .......

↓圖9

組合好手柄,測試一下,熱風槍正常了,可以使用了。

↓圖10

另外這台的烙鐵部份是使用 7 PIN 的接頭(其實只用到 5 PIN),和 ATTEN 936b 的烙鐵手柄可共用,由於沒附烙鐵手柄,所以用我的 ATTEN 936b 的烙鐵手柄來測一下烙鐵部份,這部份測試也 OK。

↓圖11

圖12是這次壞掉的零件。

↓圖12

-----

再次強調,熱風槍不比恒溫烙鐵台(電壓較低,使用變壓器),由於直接使用市電(以這台來說是 110VAC),在接感溫器時(K-TYPE),一定要注意正負極要接對,否則是很危險的

報告完畢,歡迎討論 ^_^

网友A:
電阻都已經燒燬了,請問如何得知電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都已經燒燬了,請問如何得知電阻的阻值?

其實只要看那顆 DIAC IC 的 PDF 檔中的電路架構就可看出來了。

如附圖:

网友:
好手藝,不過這臺是不是改110V的時候整個就搞錯了,還沒裝雲母片

网友:
小弟也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先把文章收藏下來~~避免萬一

感謝樓主大大精闢的維修文章

ps..小弟這台確是有雲母片??

网友:
感謝 cremaker 版主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