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瀚斯寶麗 HANNspree Xm M19N3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2-08-24):
這台故障回收機造型蠻可愛的,為電源故障無法開機(全無),拆開先目視一遍電路板沒有發現異常零件。
直接上電測試電壓輸出:
100μF/400V大電容(155V正常),供給INVERTER電壓(12V=0V無輸出),供給A/D電路電壓(5V=0V無輸出)

判斷蕭特基整流二極體故障(SB10100--10A/100V),量測有一組被打穿了,找廢板拆一顆(SB10150)換上

5V/12V正常輸出了。

型號
電源故障無法開機(全無)
可愛的背面照
蕭特基整流二極體故障(SB10100),量測有一組被打穿了
更換一顆良品(SB10150--10A/150V)
供給INVERTER電壓(12V正常輸出)
供給A/D板電壓(5V正常輸出)
P/I板老化電容更新*8,按鍵開關不良更換*5,蕭特基整流二極體故障更換*1
P/I板
A/D板
電路板銲點補銲
完修測試

网友:
這對你來說太小事情了,還是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WET大蕭特基整流二極體不拆下來也可以量測得出來嗎??一組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蕭特基整流二極體不拆下來也可以量測得出來嗎??一組壞掉!

可以啊!就跟一般整流二極體測量方法一樣,更精準的測量方法是把中間腳銲錫吸空再測。

网友:
換這麼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