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排水孔調整

楼主(2012-08-24):
前幾星期,樓下告知吾家浴室正下方在漏水
經過一番追查後,發現是熱水管漏
原因是,這房子當初買的是投資客的房子,"看起來水水  裡面水水"(台語)
當初他在整修時,並未將舊熱水管(鍍鋅)挖除,換新管(不鏽鋼)
所以年限到了開始漏水,而且越漏越大
還好現在是夏天,不需要使用熱水
在查的過程中,又發現了這個
看起來很正常對不,打開
排水孔漏斗沒有與水管接合,差4~5公分,孔還偏差了2~3公分
只好去買個新的漏斗,然後在工廠用不鏽鋼管接長,全圈滿焊
接了10多公分
先挖出舊的,為防施工中沙石掉入水管造成阻塞,拿不要的布塞住水管
挖出
順便將位置調整至對準
請出從工廠借回的工具,切鋸(這個一般我們都是拿來切屋頂的浪板或石棉瓦,切牆與磁磚換鋸片就好)
切割完畢,高度似乎不怎麼平,用鎚子與鑿子整修一下
準備上水泥,這種小工作,水泥可以不需加沙子或海菜粉,直接用水泥固定就好
完工
熱水管的部份,會把舊管廢除不用,等有空在來施作明管
或是直接去熱水器出水管接個水龍頭使用,反正現在自己一個人住
就算冬天對熱水的需求不是很高,方便就好
謝謝收看n_109|

网友A:
這樣的施工滿專業的。

不過我有個問題。若是排水不順或是堵塞了,水會不會又由加長的鋼管和水泥之間滲到樓下。

如果用油封(馬桶乾式用的)塗在加長的鋼管外面,這樣密合性是否較好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的施工滿專業的。

不過我有個問題。若是排水不順或是堵塞了,水會不會又由加長的鋼管和水泥之間滲到樓 ...

喔~我忘了說
我有先用水泥將短缺的部份修補過
等乾燥後再用矽利康塗過,再將漏斗裝上
所以這施工花了2天才好
其實就熟識的水電師傅指導說明,用水泥補過就會防水了

网友B:
欸…之前整修房子也遇上這情況…
因為貼磁磚的鳥大師,自作主張在貼地磚時順道幫裝上排水孔。他們亂敲將水電接的水管多敲掉很多地方,導致樓下久了就滲水。當初以為給水管漏水,後來排水口有些堵塞清理時才發現那問題…
因為不想再去買那一點點水泥,當時跟隔壁電器行借了矽利康補上,直到現在約莫兩年多了,樓下這段期間再沒看過滲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欸…之前整修房子也遇上這情況…
因為貼磁磚的鳥大師,自作主張在貼地磚時順道幫裝上排水孔。他們亂敲將水 ...

遇到同樣情況,給個拍拍
其實裝設排水孔漏斗的工作
通常都是水電師傅在做的

网友:
樓主的確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