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LSA ATI-9600 VGA不輸出 DVI卻可以

楼主(2012-08-24):
如題:
請問各位大大....可能是那邊的問題呢 ?

网友:
在系統內不能調整嗎??

楼主:
不用調整哦....一般顯卡預設都可以由 VGA 輸出的啊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一片也是這樣~
在vga端有一顆電阻掉了~重新焊上就ok了~

楼主:
已經解決了, 可以由 VGA輸出了...... 只是用WD40 清一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