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最近想透過網路線的(4/5/7/8)線,構成緊急LED照明(電源)迴路!

楼主(2012-08-24):
最近想透過網路線的(4/5/7/8)線,構成緊急照明(電源+ -)迴路,到家中各樓層網路出線口,驅動LED燈當小夜燈或緊急照明,來個集思廣益吧! 思考其簡單可行性!

以12V蓄電池加上降壓後的現成19V筆電電源供應器當充電器電源。
徵求網路線出口LED圖案。
(明年才有房子試做!)
先謝謝大家

网友A:
首先想到的是為何一定要用網路線?雖然它有八條?

另外網路線的每條有分單線及多撚線,會不會有電流過大的問題?這類線都沒有標示電流的規格。

网友:
還有會不會對原有網路訊號造成影響?

网友:
用網路線、外加電瓶、充電器... 可以考慮...

不過... 考慮其他種現成的方式嗎??
每個樓層通常也都有電話,是否考慮用電話線內電源點亮的LED燈??市面上已經有了,而且網路上也找得到電路圖,等小弟有空時再找來補上。

网友:
要用RJ45供電請參考Power Over Etherent (POE)改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想到的是為何一定要用網路線?雖然它有八條?

另外網路線的每條有分單線及多撚線,會不會有電流過大的 ...

因為一般 Ethernet 只用到其中的 1.2.3.6
4.5.7.8 是空置,而且管線已經布建完成。
也難怪有人想拿來利用。之前也有人拿來一線接二台。

網路線線徑小,電流過大一定會有問題的。

网友:
說真的,與其使用網路線(24awg)來這樣做
不如一開始設計房子管路時就先設計好緊急用電迴路~
畢竟直流傳送,久了接點會離子化!壓降也比較大...

我自己租的房子,就是重新做迴路配置!所以很容易就對照明迴路加裝ATS!

网友:
另外樓主要考慮的可能是干擾的問題。
雖然那 4 條線不接 “好像” 沒多大問題,其實那 4 條主要就是用來防干擾的。

可能在 10M/100M 沒什麼問題,但來日若用上更高的速率,就難保網路速率的品質了。因為網路即使有干擾它是不會停工的,只是一直給它試、一直給它傳,這些沒專門儀器不容易感受出來的。

所以個人的建議是 8 條線該如何正常的接上就按照規定,現在沒問題,不代表將來也 OK 的。

個人看法,提供給樓主參考!

网友:
提議:
若是緊急照明燈,可以在總電源處設置電磁開關,這樣平時線路就不過電,避免干擾問題...
至於小夜燈,不知是用於指示還是區域照明,因為兩者的耗電量相差很大.如果是區域照明起碼也要數瓦...
至於電源的選擇還是建議以DC為主(DC12V用最多),發光源建議由汽機車及電腦用的LED燈泡/燈條來取材.燈飾或燈具就自由發揮了.
如果是要做小夜燈...(我家電燈開關離地約120公分,做小夜燈還好,但是網路,電源,電話插座都離地約30公分,在這個位置作照明??)
至於網路線的電源規範(PoE),貼個鏈結"http://zh.wikipedia.org/wiki/PoE"

网友:
多的那四條不是防止干擾!!
在網路介面中,10/100是只有用到1、2、3、6,四心線
其餘的不管是電腦端或是交換器端都只是空腳~~~

到了1000的時代,1~8都有被使用到!!!

网友:
CAT5 的定義,可看一下 WIKI 的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CAT-5

楼主:
供電壓(12V)低,每個埠的線(緊急)LED照明電流(mA等級),
目前想到12V電源處(電池與Adapter),透過繼電器(NC與NO)接點分別供應+正電給"7"當(停電時)緊急LED照明電源,給"8"平時小夜燈電源;出口處有一選擇開關(緊急/小夜燈),最終供電至牆壁網路出口座的LED(來個心型圖案或....)。"4"5"為接地(-)。
(簡便的LED限流電路與使用顆數還沒定案)。

以下是poE資料

网友:
二樓說的沒錯因為網路上的線心是 0.64 mm最多不到400mw,再大一點可能會燒線,LED最好要低於200mw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