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現在有使用哪些維修量測儀器?
關閉

楼主(2012-08-24):
各位痞友安安:

很多初入的新手,常問的一個問題就是,我要準備哪些工具及量測儀器呢?

在先前曾對工具(銲接及解銲類)做了調查。但對一些常用的量測工具沒做過。

雖然可能因維修的物品或專業、兼職性質而有所不同,不過我想藉由這項很簡單的調查,能讓大家更了解到那些量測工具是必需的,相信對新手也會有些助益,做為日後採購的參考。

所以做了這項調查,請大家不吝將自己使用的量測工具讓大家參考一下。

感謝 ^_^
多選投票: ( 最多可選 13 項 ), 共有 362 人參與投票
24.14% (349)
11.00% (159)
3.04% (44)
7.12% (103)
12.86% (186)
9.89% (143)
4.50% (65)
8.44% (122)
4.15% (60)
3.73% (54)
3.73% (54)
1.45% (21)
5.95% (86)
您所在的用戶組沒有投票權限

网友A:
其他: bios燒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 bios燒錄器

感謝,已加入 ^_^

网友:
我也有燒錄器  PCB5.0

网友B:
想找一款適用範圍大的燒錄器,一直下不了手,不是支援太少就是太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找一款適用範圍大的燒錄器,一直下不了手,不是支援太少就是太貴!

這類儀器個人覺得太封閉了,而且支援的作業系統有限 XD

像在 GNU/Linux 上完全不支援!我想在 MAC 系統上亦然。

另外,我覺得進步很有限,一個介面用個十來年了,完全沒變,功能也沒加強多少 Orz

网友C:
要在+一個BGA返修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在+一個BGA返修臺

BGA 返修台在這邊啦 ^_^
http://bbs.pigoo.com/thread-39933-1-1.html

网友(2012-10-21):
我只有指針式的三用電表。

网友D:
我只會用數位電表。
指針的以前國中學過,現在已經忘了怎麼用了。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狀況是,
數位電表不能量測,一定要用指針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會用數位電表。
指針的以前國中學過,現在已經忘了怎麼用了。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狀況是,

有!!

當電壓不穩定時,忽高忽低,或是數字電表測量時數據亂跳,

這時就要靠指針表,來協助判斷,觀察偏轉幅度等等!!

网友:
還是習慣用 指針式的三用電表 + 示波器

网友(2012-12-1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57727783
我是買這款的,除了915系列的主板bios不太會燒,基本上其他都沒問題喔~~usb介面及5組轉接座.......

网友(2013-07-20):
引用 网友D:
我只會用數位電表。
指針的以前國中學過,現在已經忘了怎麼用了。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狀況是,

有,最近汽車太久沒發,電池完全沒電,用筆電的19V/3.42A PSU充電,充到已超過13V PSU已經燙手,用我的UT61E安培擋串聯測只有約200mA,用Kaise的12A下去測卻有4點多安培

网友(2014-04-15):
只可惜,沒人發展出,用智慧型手機來做,一些測量,目前只抓到,示波器,但是,沒有相關的線材,也是枉然。

网友:
非本科的業餘.只有三用表.LCR表跟一台二十幾年的電源供應
正努力藏私房錢買ESR表

网友(2015-02-03):
示波器+1!!

网友:
哇~上列的項目都有的大大,我想是達人了喔~小弟要膜拜了。

网友(2015-03-20):
第三樣沒有,其他都有

网友E:
怎么没有数字电桥这个选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有数字电桥这个选项?

此篇維修儀器調查著重於常見或常用儀表,至於說數字電橋可能很少人聽過,更談不上有使用的經驗,滿江紅大也可藉此介紹此儀表的用途及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篇維修儀器調查著重於常見或常用儀表,至於說數字電橋可能很少人聽過,更談不上有使用的經驗,滿江紅大也 ...

不会吧?

测试电容器最精准的仪表(器)

我给个链接你自己看,本来想发图片,这个链接不是广告,数字电桥的拆解和介绍。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3891-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

测试电容器最精准的仪表(器)

我在還沒去過大陸之前  從沒聽過...數字電橋...一詞

數字電橋   在台灣的說法就是LCR表   源自於幾個HP/fluke世界級儀表大廠英文慣用的 LCR meter 一詞直譯
連結 keysight(原: 安捷倫 /惠普HP)
http://www.keysight.com/en/pc-10 ... ts?cc=TH&lc=eng

數字電橋 這詞用的好  真正精密的LCR量測   是以電橋方法量測

有許多便宜的 電感/電容表 不是由電橋方法量測   這類LCR表 不一定能測出 電感/電容 的潛藏問題

LCR表  一詞 現在來看有些不夠嚴謹 它涵蓋了 電橋與非電橋法量測

不過會不會有標榜 [數字電橋]    但是內容卻不是以電橋方法量測  的[偽]數字電橋  在市面上販售呢?

网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 ... B%E9%9B%BB%E6%A9%8B
惠斯通電橋(英語:Wheatstone bridge,又稱惠斯同電橋、惠斯登電橋)
是在1833年由塞繆爾·亨特·克里斯蒂發明,1843年由查爾斯·惠斯通改進及推廣的一種測量工具。
它用來精確測量未知電阻器的電阻值,其原理和原始的電位差計相近

要是有了頻率  其實就可以量測電感電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還沒去過大陸之前  從沒聽過...數字電橋...一詞

數字電橋   在台灣的說法就是LCR表   源自於幾個HP/ ...

LCR表  一詞 現在來看有些不夠嚴謹 它涵蓋了 電橋與非電橋法量測

所言极是!

不過會不會有標榜 [數字電橋]    但是內容卻不是以電橋方法量測  的[偽]數字電橋  在市面上販售呢?

这个似乎没有,至少我没有看到。
倒是有一些自称ESR(等效串联电阻)表的,使用的并不是电桥的方法和原理测试。

网友(2015-05-10):
欲先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2015-06-10):
我有很樂意幫忙投票

网友:
偶有投票喔!

网友:
有人有自己做或哪裡購買主板和顯卡的治具(可以放板卡加上電的)來維修的嗎?
小弟自己以前在大廠上班時有用過~~~但不過是手機和PDA的主機板治具來維修不良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