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控器找不到故障原因?

楼主(2012-08-24):
大大,
1. 拆開遙控器時, 發現455E掁盪器一腳斷掉, 於是換上新的掁盪器, 測試功能還是故障
2. 再換發射二极體, 功能還是故障
3. 再換電容, 功能還是故障
4. 測量晶體及檢查不出那有空焊
請教大大, 故障點可能在那個地方? 謝謝

先換掁盪器, 發射二极體再換電容

先換掁盪器, 發射二极體再換電容

發射二极體也換過測試了

發射二极體也換過測試了

焊點間是導通的

焊點間是導通的

這是場效電晶體嗎?量測結果正常嗎?

這是場效電晶體嗎?量測結果正常嗎?

輸入DC4.5V量得結果

輸入DC4.5V量得結果

网友:
重點是你要先看能不能發射 紅外線 !!!

如果不能 , 再檢查 紅外線 led 電壓是否有變動  (按發射時 )

如果有變動 ~~ 那可能是 led 故障 !!

若否 ~~ 檢查推動晶體 , B 極可有電壓變動 !!!

再來測試 455 是否起振 (若有電錶有支援頻率測試的話 )

再來就很可能 IC 故障了 !!!

P.S 晶體測試為何用電阻檔呢 ???

      正確測試方法 !! 請自行爬文吧 !!

网友A:
有示波器的話可以測一下IC的狀況!!

晶震也要測看看!!

网友:
震盪器原本是 3腳,你換成 2腳的對不對?

网友B:
原本兩腳啊,看一下data sheet參考應用電路 ,in out  pin

183.42 KB, 下載次數: 180

网友:
借樓主的場問幾個問題
我的遙控器有幾個鍵失效了,這幾個鍵的電壓都只有0.4v左右
其他正常的是3.x v 石墨導線是正常的,看了樓上h大貼的tt6222 應用電路
想到了幾個問題
1.會發生IC只有某幾支腳有問題,所以出現有些按鍵正常有些無效狀況嗎?
2.若445E故障,是不是所有的按鍵都不能動作。
3.445E或IC故障此時電表所量到結果分別會是如何?

ps.我遙控器的IC是 sc3004

网友:
看起來跟我家之前壞掉的奇美遙控器真像啊
不過那隻我換掉斷腳的455E這個常見通病跟交換另一顆的紅外線後
就棄修了

网友:
前兩天修了一個大陸製的"萬用"遙控器,一開始是455E斷腳,銲好之後還是不能開機,之後以手機相機觀察紅外線LED發光狀態,發現那個LED亂亂閃,之後於IC各腳捕銲之後完修.
另外,手機相機觀察紅外線LED發光狀態時若周圍太亮會不好判斷.最好是找暗一點的地方檢查.

請參考...

网友C:
為什麼要用4.5V的電壓?

网友D:
如同8樓大大說的  先用手機照相模式 測看發射有正常嗎   有時是接收故障

网友:
tt6222 pdf 寫 輸入電壓(2.0V - 3.3V),你接 4.5V
IC 應該燒掉了。
紅外線發射也許也燒了。

网友:
就是說阿為何要DC4.5V的電壓超納悶的

网友(2012-10-05):
哪種遙控器有吃4.5V?

网友:
legion大有po一篇 遙控器解碼工具,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做一個,就可以判斷... 因為 照相手機或是攝影機都只能看到是否有發射紅外線,至於穩不穩定 解碼有無問題,就要用工具來確實判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兩腳啊,看一下data sheet參考應用電路 ,in out  pin

請問如何用電表檢測ic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要用4.5V的電壓?

是用可調式3-4.5-6-9-12v的變電器供電 , 而當時是調到3v給予供電, 但量出來的電壓卻接近4.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同8樓大大說的  先用手機照相模式 測看發射有正常嗎   有時是接收故障

拆遙探器的程序如下:
1. 目視檢查看到455e斷腳, 所以換上新的455e, 用照相機檢看led, 結果沒亮.
2. 換新的紅外線led, 用相機再檢測也沒亮,
3. 換電容, 用相機再檢測也沒亮
4. 再來就po文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的話可以測一下IC的狀況!!

晶震也要測看看!!

eson大
我有看過您遙控器的維修文 , 能請教您能用電子式電表檢測晶體或IC嗎?
或者能提供我參考哪個文或關鍵字了解晶體嗎? (我還不懂這遙控器的其它電子零件)
比如, jeanshyen大提到的推動晶體B點電壓變動 及 測 ic 是否正常?

网友:
你看一下IC晶體的編號看看能不能查到DATASHEET

找到VCC腳位,看看有無供電!!

在看按下遙控器上任一按鍵,晶體輸出腳位的電壓!!

网友E:
楼主还是用原来断脚的455E掁盪器装上看看效果,断脚可以用刀片挖一下,露出一点铜线即可,再用细铜丝焊上。因为我认为,同样标称是“455E”的掁盪器,起振能力也不尽相同。可能你换上去的455E掁盪器不合适。
如果IC坏了,那就没没辙了。

对了,楼主提供的图中标示有“A6”的类似SMD封装电晶体的东东我查了一下,理应是一种双开关二极体,这东东应该不会坏的。如下图:

网友:
你參照一下IC的資料做測量!!

网友:
紅外線發射器也要看看有無作用!!

這是遙控器中,算容易壞的!!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91-1-1.html

參考!!

沒這台,也可以用相機或手機的照相功能來看紅外線發射器的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91-1-1.html

參考!!

eson 大, 謝謝您的回復 ,
我放進電池並量測了一些數值 , 請您幫我看看有可能那裡出錯了 (請參考附件圖示)
另外 ,
1. 按按鍵 , LED電壓無變化
2. 按按鍵 , SMD晶體電壓亦無變化 , 因不知道哪點是B點 , 所以三點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用原来断脚的455E掁盪器装上看看效果,断脚可以用刀片挖一下,露出一点铜线即可,再用细铜丝焊上。 ...

感謝FIX大提供的資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eson 大, 謝謝您的回復 ,
我放進電池並量測了一些數值 , 請您幫我看看有可能那裡出錯了 (請參考附件圖示 ...

抱歉, 紅字內容太小 , 再用大一點黃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紅字內容太小 , 再用大一點黃字

哇!!   花花的,看無  @@!!

紅外線發射器要拆下來測量,

像這樣,測量時用相機或手機的照相功能,來看紅外線發射器的狀態

因為我手頭沒有紅外線發射器,先以LED來做示範

正常的紅外線發射器,肉眼看不到發亮,但是透過相機之後可以看到發光情形

若是沒有發光,代表紅外線發射器已經故障??

网友F:
fix2010大提供的DATASHEET中

A6的晶體

^晶體腳位標示

^等校電路

小弟依等校電路,以2顆二極體來做測量的示範

所以你要將A6晶體解焊下來以二極體檔測量,若是1-3、2-3有雙向導通情形

代表A6晶體已擊穿??

楼主:
引用 网友F:
fix2010大提供的DATASHEET中

A6的晶體

eson大 , 測試結果如下:

1. 發射LED 接電表 會發亮
2. A6晶體 ( 銲下測量 )   紅棒1 - 黑棒3   電阻值 863
                                         其它互接      電阻值 無限大 (比如3-1 3-2 2-3 1-2 電阻值皆無限大)
3. IC周圍電子接點量測的數據如圖示

网友:
A6  掛了!!

你是用數字電表還是指針表測量!!

數字點表有一個二極體檔,用二極體檔再量A6!!

网友:
看圖片所更換的震盪器.規格好像不符.(原來是三腳)
如是震盪器斷腳(問題所在).建議拉線補腳試試.

网友E:
  就是啊,我也同样建议楼主把原来的455E 振荡器修复断脚后装上去看看,故障可能不会复杂的。
  另外,楼主测试各点电压的方法也有问题。在线通电测电压应该将黑表笔接电源地(负极),然后用红表笔依次接相应的点进行测量,这样测得的电压值才有参考意义的。
  看振荡器起振不起振,如果手边有能接收中波的收音机,那就非常好办。接通电源,将遥控器靠近收音机天线的位置,按动任何一个遥控器按钮,在收音机喇叭里都能听到“咕咕咕”的振荡声,说明起振了,这时再重点检查其它地方的问题。
  再说说“A6”元件的测试,我看了一下楼主的测试结果,与我想象的有些出入,想必楼主是用指针式万用表测的吧?我的测试(用数字万用表)方法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啊,我也同样建议楼主把原来的455E 振荡器修复断脚后装上去看看,故障可能不会复杂的。
  另外, ...

fix 大
謝謝您熱心的回復 , 我測試的過程如下:
1. 原本兩腳的455E掁盪器已經丟棄, 因為最初檢查看到它是明顯斷腳, 所以沒留下來
2. 有拆下另一支功能正常遙控器的455E掁盪器, 並焊上這支遙控器, 結果該支遙控器還是無法使用
3. 使用的是電子式電表, 測A6時, 電表位置轉至有二极體圖示, 交換三個點量電阻, 只有紅棒1-黑棒3有阻值, 其它點交換測量阻值均無限大
4. 主板提供的電壓值, 測量時黑棒的確是放在主板的電池(-)端
請問, 有無可能是A6出問題了?

网友:
高志您好!
  我现在搞不清的是这个“A6”到底是双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因为你的测试结果与我给的资料有出入。如果你的检测结果没错的话,我又找到的资料表明,若你这个“A6”是如下图的双二极管(这个正好与我原先给你的资料封装引脚定义相反,因为同样是Marking Code,有时不同厂家是重复的),基于你的检测结果,理应红表笔接下图中pin2后,黑表笔依次接pin3和pin1均有阻值,然而你的检测结果只有2-3是有阻值,2-1是∞,基于“A6”是下图这元件的话,这说明它是坏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完全可以用1N4148之类的开关二极管接在图中“A6”的如下两脚间。

1S2838

1S2838

  但是,根据“hone_win”提供的TT62222的资料及自己以往的经验,在红外发射管与IC之间应该有个驱动三极管(如下图),我一开始以为“A6”就是这个三极管,但你的检测结果与我查得的“A6”资料让我有些吃不准到底它是属于什么。我想根据你提供的PCB实物图像查找与“A6”有关的布线,但图像太模糊,没法进行。因此我想让你将PCB的清晰图像发上来,整块不好拍的话,就分几块拍摄,每块图像之间最好有衔接,这样我可以看看这个“A6”到底是什么,如果布线上与红外发射管相联系的话,多数为三极管;若没有联系,则为双二极管。判断之后,我会再给你些修复建议。

TT6221-1

TT6221-1

楼主:
fix 大,

如附件 , 請參考!
第三張圖 , 解焊的三個點為 A6 元件

网友:
紅外線發射器確定OK的話!!

去借一台示波器看晶片狀況!!

网友E:
  我已初步确认“A6”的布线,你就照我图中粉色连线在PCB上确认一下连线是否有通。

  如果真这样子,说明“A6”是電晶骵,而且故障已经很清楚了,是“A6”坏了!因为你的检测结果是B(红表笔)-C(黑表笔)有阻值,而B(红表笔)-E(黑表笔)无阻值,说明已断路,实际上B-E应该有阻值的。

A6元件故障

A6元件故障

  然后,你得找一个相同封装的,而且引脚定义相同的NPN型電晶骵替换之即可。这种電晶骵在电脑主板上应该很多的,象标识有“1AM”的電晶骵。

1AM電晶骵资料

1AM電晶骵资料

  “1AM”的電晶骵 Collector 电流只有200mA,所以我在想在电路中能否撑得住,反正你找得到的话,先焊上去试试。找不到SMD封装的電晶骵,也可用普通TO-92封装的NPN型電晶骵焊上去试试,能正常工作了,就说明判断是正确的。但采用TO-92封装,可能会影响到导电橡胶按钮的装配。

  祝早日修复!

网友:
  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标识“A6”的器件在网上查得的结果都是指“BAS16”,是双二极骵,而结果表明是電晶骵。
  刚才我在网上再找了一下,在 Http://wanchangdianzhi.cn.makepolo.com/product/23466685.html这里的商品资讯表明“BAS16”是電晶体,晕死!现在的元器件都小型化,元件型号都没办法标上去,就只能用有限的字符代码标识,这难免会重复,这就给维修带来一定的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初步确认“A6”的布线,你就照我图中粉色连线在PCB上确认一下连线是否有通。

  如果真这样子, ...

這帖藥抓得好!!!!   能不能起死回生,看吃藥的了??

网友:
fix2010 真是討論精純的回覆!再這邊給您一個"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已初步确认“A6”的布线,你就照我图中粉色连线在PCB上确认一下连线是否有通。

  如果真这样子, ...

fix2010大

1. 找了兩個主機板, 看不到1AM電晶體
2. 要找替代A6的晶體, 是否 E(紅棒) --> C(黑棒), E(紅棒) --> B(黑棒) 不能夠導通
3. 我先找TO-92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fix2010大

1. 找了兩個主機板, 看不到1AM電晶體

你好高志,你说的没错。实在找不到贴片封装的,先搞个其它封装的装上去看看,行了就考虑找贴片的安装。祝早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