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牌子不詳 JLD-320V1畫面不良

楼主(2012-08-24):
(求助LCD)牌子不詳 JLD-320V1畫面不良, 有用AD公板,測試過畫面OK
因此是AD板故障 ,不知如何下手, 請高手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正一大這台是 畫佳32吋 把電源板跟AD版上的電容全部換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一大這台是 畫佳32吋 把電源板跟AD版上的電容全部換掉就好了

阿智大...謝謝, 來換看看,要換到流眼淚

网友B:
HI-PLUS
台灣畫佳於2002年在台灣成立。 以自有品牌之家電以及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商的形象活躍於台灣消費性電子及家電產品業界。 生產製造外銷的高品質消費性電子產品如 DVD Player, Portable DVD Player, DVD RW, 等產品, 並且也為國內外知名產商 OEM/ODM 製造生產。

好像很簡單,屏線2端清潔除銹後就ok了,曾經修過同型機(CPT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PLUS
台灣畫佳於2002年在台灣成立。 以自有品牌之家電以及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商的形象活躍於台灣消費性 ...

wet 大..謝謝..好的屏線2端我會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