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2225 泰克示波器-晶體燒毀原因請教

楼主(2012-08-24):
維修Tektronix 2225 泰克示波器

Q913、R920、Q923燒毀,目前還查不到導致燒毀原因

能否請先進指導一下這部分的工作原理???

燒毀原因不外乎電壓或電流過高造成

所以一定還有地方有短路,還沒發現???

网友:
以下寫的先不談  先問哪些量過是好的?
-----------------------------------------------------------

1.  外加直流電源30V+限流  加到C914 (+) (-)
   暫時取代該功能方塊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修 (另外注意 參考附1 )

2. TL594/TL494 差異在於 TL594 輸出級有增加VCC欠壓偵測保護 其餘功能和接腳都相同
  因此以TL494 的PWM-DCDC降壓電路分析即可

3. Q912/Q913 組成是 PNP 達靈頓  分析時 看成一PNP 功率開關
   ==> 因此你再看看二極體 CR912 是否已殉情陪葬
       (機率雖小 確認一下也好)

4. Q911 也燒毀  這點才是最奇特的地方
    若Q911為主因先燒毀/漏電... 有可能使Q912/Q913 接著進入線性工作而燒毀
    若Q912/913先燒毀 應該不致於使Q911 跟進陪葬

前述假設Q911為主兇   若是正確  災難只會到912/913 結束
若Q911也是被害者 所以接下思考會沿Q911前進

5. 若Q911也是被害者 就剩 TL594 及其VCC 上之 ZENER二極體27V  值得懷疑

----------------------------------------

附1:
其他不是很相關的 順道提一下
U940/U910 TL594 PIN5 震盪電容..
U940-TL594 的震盪 受 U910震盪做同步控制
當U910 不振盪時 會使U940沒震盪不工作(外加直流電源要注意)

附2:
同步控制目地: 1. 保護(如前述 附1:)
                       2. 使前級漣波相位與後級INVERTER同步 而得以避開水波紋干擾

楼主:
我研究研究!!

圈起來的是確定掛點的!!

其他的還在查相關資料???  有空會拆下來測!!

楼主:
另外Q923也陪葬的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Q923也陪葬的原因呢????

Q923 是中段方塊線性穩壓用的功率晶體
Q912/Q913 組成 PNP 達靈頓  其故障後 前段電壓供應馬力全開給中段方塊(Q913前的供應電壓直通中段方塊 )
中段方塊此時靠Q923死守四行倉庫  最後Q923為國捐軀.............~~上香~~~

楼主:
就目前SIMON1016大所分析的,

有可能U910這顆TL594及Q912、Q911、CR912都可能

已隨Q913、Q923、R920一起去了,

目前遭遇一項問題,不能上電

所以只能先從可疑元件測量做起了,要再多花些時間慢慢查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Q923 是中段方塊線性穩壓用的功率晶體
Q912/Q913 組成 PNP 達靈頓  其故障後 前段電壓供應馬力全開給中段 ...

SIMON1016大!!

其他零件細查之後發現

CR985這顆二極體也穿了

這部分對整體電路的影響為何???

註:中間那3個區塊的電晶體都請下來了,檢測結果無故障,還有其他零件未檢視。

查了相關規格,這棵要耐壓 200V 耐電流 1A 規格

用1N4004可以代用.......

楼主:
詳細的電路圖電子檔在這!!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23-1-1.html

网友A:
大ㄟ
那個1N4004可以代用
你看一下 零件表它在最後一段有 標示  [...Fast Recovery, 750nS...]
  意思是說要用 高速二極體 去帶用
  750nS  的規格 對一般高速二極體 很簡單
  就拿UF4003/4004 即可勝任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ㄟ
那個1N4004不可以代用
你看一下 零件表它在最後一段有 標示  [...Fast Recovery, 750nS...]

收到!!

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ㄟ
那個1N4004不可以代用
你看一下 零件表它在最後一段有 標示  [...Fast Recovery, 750nS...]

SIMON1016大!!

這顆短路的二極體是否為造成

Q913、Q923、R920

等燒毀的主因呢???

网友:
有一點點可能  難說!

楼主:
沒法上電要測594比較有困難@@!!

有其他方法可以不上電測IC的????

楼主:
總之還是要等料到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