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wooden 大的led日光燈上電

楼主(2012-08-24):
上星期六去拿的,剛好碰今天颱風假完成。電池是用早期486nb的電源供應器,有可到28v左右,可以點亮但不是很亮,看看就好,純研究了就是了。
首先這led日光燈是10串的led,應該用32v-34v驅動比較合適,但我沒有這樣的變壓器,nb的變壓器就將就一下,如果以後又有恆流源會比較合適,電壓是36v600ma的變壓器led的壽命會比較長。拿4尺的led有一半光衰了,不是很亮。
這是兩端的燈管接頭,有有一邊通電喔,如果是直流電的話兩端各要接一條,並要注意正負極。
這是白天點亮的樣子,做半邊有光衰了,比較暗。

供應電壓28.2V,不是很高。
跟WOODEN拿的備品,以為換上就可以用了。結果不亮還短路,原因呢?因為兩端有不同的電路,二極體附近有寫d1--d4,不可以亂換,我把d3,d4的二極體轉向,可以點亮了,可是少了1節,電路正負極不對啦!
換過方向的d3,d4,根原來的d1,d2特寫。d01上面那片led黑點就是光衰造成的,亮度少很多。

网友:
您不會是整片板子代換吧!?

由於規格有好幾種,可能無法配到相同的基板,如果基板不同,那還是要拆燈珠來置換,

這麼一來是有些麻煩,一來燈珠也有大小之分,二來鋁基的燈板也不好拆,

不過畢竟是讓大家拿來玩玩的,研究一些新產品,長一些智慧也不錯地!

楼主:
是整片替換,因為有d01那片光衰嚴重。
wooden大有d01 d02那片不光衰嗎?led中心有黑點的就是光衰嚴重的,顏色漂亮的就是比較好的。

网友:
正確來說那是光衰但也代表著妳的散熱不夠所以晶片燒掉了
是否可以點燈後量看看他的散熱鋁溫度是幾度

楼主:
沒溫度計,我是業餘的。我只有量體溫的溫度計。

网友:
wooden大的led燈 兩端正負極沒關係 只要一端是正一端是正負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