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海韻電源供應器 SUPER TORNADO 400電容替代

楼主(2012-08-24):
這顆power病症是一開始是硬碟有時找不到,現在是開機進視窗後沒多久自動關機。
我猜是電容老化,畢竟服役8年了,打算換電容。
可是網拍賣家沒有齊全的規格,要分好幾家買(運費都比電容多了)
想用其它規格來取代,故來請教各位前輩。

電容位置

電容位置
請問以下電容可用什規格來代替?
1.  25V 68uF(可用100V 68uF或25V 100uF?)
13.10V 4700uF (可用什規格電解電容或固態電容?)
14. 6.3v 3300uF(可用什規格電解電容或固態電容?)

网友:
4700及3300的測量一下是否負極為接地的濾波電容

若是3300/6.3V的可以用4700/10V代用

68/25V的也是要看看是否為濾波電容性質,若不是的話

只能用相同容值的更換,耐壓值可提升代用,不可降耐壓值!!

网友:
濾波電容用容量差一些的ok,但是並非每一顆電容都是濾波電容。
像是3300uF就可以拿2200uF或者4700uF來換。好的2200uF勝過爛的3300uF哦

非濾波電容是指可能關係到震盪頻率之類的那就要用原來的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