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4HC595 與 ULN2003 的配合

楼主(2012-08-24):
各位先進大大們:
       我的 顯示器 5X8 點陣 4個 =20X8 想要作為四位數顯示,我用 74HC595 推動 ULN2003 卻一直都沒辦法動作,最後把 ULN2003 去掉,才可以掃描顯示!!  LED點陣共陰極, 所以 74HC595 3個來驅動 ULN2003. 卻發生 ULN2003 受到其他影響...
請問 這樣的電路 對嗎? 還是要把 ULN2003 放在電阻那一端! 那電路上應該如何改呢?

网友:
阿乾兄,
我另外有想到,是不是點陣的共陰和共陽的問題!
電路要改一下,或是程式要改一下!

网友:
antlu大大

請問ULN2003在使用時.PIN 9 要不要接+v??

网友:
我忘記在裡看到過,
好像應該還是要接上VCC吧!
因為ULN2003是多組達林頓電路組成的,
雖然還沒搞清楚他的原理,
所以就要請其他高人來說說了!

网友A:
要用ULN2003一定要接pin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ULN2003一定要接pin9

PIN9 接地則會全部導通!! 接VCC 一般用在電感性負載!!!
目前我的問題在於 有些IC 如74HC595 有三態特性(也就是有 開放集極的特性) 這時候ULN2003沒有輸入的時候,輸出會是HI? 還是 LO? 確定一件事就是 "74HC595 掃描方式時 不能接 PULL UP 電阻" 會掃不出來!!

网友B:
應該是有美麗的誤會(EX:2003 PIN8 忘了接地).......要不然用2003驅動共陰極COMM端是可行的,我目前的產品就有這樣的設計。

當595輸出是高阻抗時,由於2003內部晶體BE間有接電阻,所以2003輸出是OFF狀態,若是595輸出有接提昇電阻那就另當別論,因為在595輸出為高阻抗時,提昇電阻就足以讓2003輸出導通。

還有,4顆5*8 LED放在同一組掃描,每列得到的掃描時間是1/20,這樣亮度會很暗喔,拆成兩組變成1/10週期會比較好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ULN2003一定要接pin9

2003 驅動電感性負載時,PIN9 一定要接負載正電源,
若是驅動非電感性負載則可以不接,接了也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有美麗的誤會(EX:2003 PIN8 忘了接地).......要不然用2003驅動共陰極COMM端是可行的,我目前的產品就 ...

YSC大:
    剛剛確認沒有犯美麗的錯誤,在查查是不是犯了天下難人都會犯的錯誤!!
    還有更大的問題還沒解決!! 就是掃描起頭一直無法在第一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