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V37開機面板是有規則條狀寬白豎帶..

楼主(2012-08-24):
我的是~~聲寶LM-32V37液晶,,,開機後按菜單無顯示.面板是有規則條狀寬白豎帶..最後一格卻反黑.....利用電壓表測了一下結果
T-CON 板 測試點>>>   VCOM...7.9V.  V1~V6...都是4.7V, V6~V12....都是4.4v...只有上述異常.其他測試點都差不多,請問各位大大這比較像是哪裡的問題..我的T-CON--MDR336V-0 N  19-100056   面板--AX080D002F   高壓版--HIU-812-S跟-M 主板是LM-32V37(D)....附上開機照.及T-CON電壓圖.請幫幫忙,謝謝

网友:
這t-com的程序試者重新燒錄看看,如果不行可能面板買單了

楼主:
我在想會應該不會是面板NG吧!!因為測量T-CON上的BUF12800.加碼線路輸出就不正常了.會是這一顆BUF12800的問題嗎

网友:
先就你說的ic BUF12800  沒記錯..很難拆
如沒好工具....別想說拆拆看..tcon是會拆到掛的

說白的 沒下加熱別想完整的拆下
有下加熱也不太好拆.因為會變色.如不怕變色那就加油吧

在來是否是他壞...
請先想想你的畫面是什麼..而g電壓主要是幹嗎用的請先去查文章

拿片公板測測看吧....

楼主:
G電路是控制顏色的詼諧吧會認為BUF12800損壞.因輸出G電壓都相同阿所以覺得異常.正常G電壓不是應該慢慢降低嗎..可能是我真的爬的文不夠!!請各位指教..請問還有其他方法可測是啥模組元件壞了嗎...我很窮...怕買了公版測試.結果不是AD版的問題.....請幫幫忙多謝喔

楼主:
終於找到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找到故障了!!!

catv033大
最後是如何解決呢?
希望可以學習
感謝

楼主:
因手邊沒公用主板可測試.想了想把t-con至面板軟牌拆掉後再開機..ˋ開機後面板還是一樣結果....再次測了一次t-com板v1至v12.結果輸出正常了..心裡有底了....(不知道該高興還是難過)高興是知道從甚麼方向查了..難過的是...面板應該有問題...
索性把面板上蓋拆了...結果就像下圖....這情形我該棄修嗎...有人遇過這情形嗎??給點建議吧~~

网友:
哇!!  去了了嚕!!

面板報廢!!

一般面板會有條狀或區塊故障,多是這個軟牌上的IC掛

因為沒辦法換所以才判定面板掛!!    所以你這台的故障可以歸咎是哪個部分故障呢????

楼主:
T-CON版輸入.出.都正常...主板應該沒問題...高壓版也沒問題...這應該是溫度.環境.時間.材料.製程.所造成的吧
(這些是我猜的啦)你說得的也沒錯..搞不好換面板後TAB-IC一樣燒掉...這故障算是面板TAB-IC燒毀吧
:'(:'(

网友A:
大大請教一下!! 此款板子是否與 LM-37V22同款AD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T-CON版輸入.出.都正常...主板應該沒問題...高壓版也沒問題...這應該是溫度.環境.時間.材料.製程.所造成的 ...

剛剛看一下
面板規格書
是1366x768 ips 硬版
不一定 要 AX080D002F
這塊面板 只要 解析 一樣
就可以(代用)
但你要會(跳線)就可以使用了

512.1 KB, 下載次數: 84

AX080D002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請教一下!! 此款板子是否與 LM-37V22同款AD版~~!!!

.我的ad板是LM-32V37(D)

應該不同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看一下
面板規格書
是1366x768 ips 硬版

感謝wecan大喔
有能用代用板那最好了!!
可是還有一問M32V37的背光驅動模組
是用EEFL跟一般CCFL不同
驅動板也不同
這樣我一定要找EEFL的代用板才能用嗎??
這種面板好像很少.
請問wecan有甚麼推薦的代用板子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wecan大喔
有能用代用板那最好了!!
可是還有一問M32V37的背光驅動模組

可以不用換(背光模組)
只換玻璃面板  就可以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手邊沒公用主板可測試.想了想把t-con至面板軟牌拆掉後再開機..ˋ開機後面板還是一樣結果....再次測了一次 ...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adHBKFkko/
ccfl eefl
有詳細說明 及維修方法 值得花時間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換(背光模組)
只換玻璃面板  就可以喔

可是也要找到同型號玻璃面板才可以更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也要找到同型號玻璃面板才可以更換吧

1366x768 的解析面板
屏電壓12v 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66x768 的解析面板
屏電壓12v 就可以啦

感謝wecan大不厭其煩的回答與幫忙喔
看來我不搞好這台是不行了!!
wecan大:你那有這規格的面板要賣嗎?還是有可以介紹的??
多謝你喔

网友:
如果機器上的A/D板,有供5V/12V可切換面板電壓的PIN腳.
那5V的面板也能用.我己經修改了3~5台了.
都賣給客人了.都沒有壞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剛剛看一下
面板規格書
是1366x768 ips 硬版

wecan 大:我想看面板規格書.要密馬

网友:
引用 网友C:
wecan 大:我想看面板規格書.要密馬

打電話
...........................

网友:
要用不一樣的屏,當然要面板規格書啊.
我手上有的,都是我有用到才去找的.
只是我都都是看機器修改的,大部份不是奇美12V改友達5V,就是廣達的.
反正修改前面板規格書上的屏線定義和高壓的電源定義都要看清楚.
不然就好玩了.

网友:
我用  T315XW01    V5    和  LC320W01    A6   K4  代用   AX080D002F   結果都有油畫現象   不知是哪里要修改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