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38A要如何拆殼

楼主(2012-08-24):
最近家裏的奇美T38A(5年),在長時間使用後pc關機再開機會無電源,拔掉插頭一段時間後再插又可過電了
想拆機看看是不是符合電容維修大法,趁小病趕快醫,但拆了大半天也是不得門道。
除了上方左右各一顆螺絲外,正中下方被腳架擋住了一顆(虛線圓圈),所以拆不到。
可是腳架只能往上扳一點點就扳不上了,似乎是應該要先把白線框住的突出外殼先拆下才可拆腳架
而那個凸出那一塊外殼沒有鎖螺絲(貼標下也沒有)中間好像有卡住內部的結構
請知道如何拆解的大大指點指點吧!感謝先!

网友:
腳座上耳朵先拆在來都在這張圖上了,用心看

网友A:
腳座上的蓋子拿下就可以看到4顆螺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座上的蓋子拿下就可以看到4顆螺絲了~

你說的"腳座上的蓋子"是不是我白線框起來的
那個沒有鎖螺絲,中間似乎有卡榫勾住內部
我不知道要從什麼方向取下,怕太用力會…

网友:
看的到的螺絲先下
接著把蓋著腳架螺絲的背蓋卸下...
由左或右先施壓拆單邊, 那只是卡榫卡住著而已, 必要可以加刷卡
這個背蓋卸下後就能看到其他螺絲囉~

這東西就只是個蓋子而已... 就算拆斷一兩隻腳也沒關係, 反正最後還能卡回去就好

网友:
腳架上你用紅線框住的左右兩側拿下來可以再解螺絲了,解好螺絲就可以順利拆殼了

网友:
用手抓住搖一搖看看
不會壞的,但太用力內卡榫可能段一根也沒關係。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點,經一番的奮戰終於拆下來了

似乎外殼卡榫在設計上並不是以"可完全無傷卡榫"的方向去設計
有些卡榫無可避免的就是會傷到,還是我太遜了

這是我的電源板,電容都爆了,等看完一些LCD文件就把它給換了。

网友:
給你拍拍手,繼續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點,經一番的奮戰終於拆下來了

似乎外殼卡榫在設計上並不是以"可完全無傷卡榫"的方向去設計

你的情況沒意外的話換完這些電容就好了

网友:
又一個成員在痞酷成長茁壯了!!!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你,給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