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KPL-VM/BP 不開機

楼主(2012-08-24):
此板從套裝主機拆下,長期在工廠較有油氣地方使用,表面有一層黃黃油油的感覺,連PCI 槽都變黃

使用三年過保後它就掛了,故障原因是一閃即滅,於是

1.CPU供電沒接的就不會即滅,所以應該是有短路保護?

2.換掉 70T03GH MOS 後,斷電的狀況就沒有了,上假負載(無PG、時鐘、Reset)
   上真CPU一試,狀況一樣,診斷卡 reset 恆亮,提示CPU相關電路,於是我把CPU散熱器四腳扣上,
   它就可以開機了!也有開機畫面,CPU座虛焊了吧?

不過問題還是存在,在過幾十秒後,它就斷電了,我模一下CPU旁邊的MOS

滿燙手的,而且燒掉了,又回到原先的一閃即滅,是什麼關聯會造成MOS 高溫呢?

网友:
你上帶燈假載 , 然後去壓一下 , 看是不是真的有虛焊 !!!

如果真的有 虛焊 那就別玩了 !!!

沒設備沒技術 很難 救的回來 !!!

也有可能是 管理 ic 那邊的問題 !!!

用手壓一下 , 看問題是在哪 ???

网友:
換了 cmos 還會斷電那表示旁邊電容電阻可能有燒掉或是 vcoer 的控制 ic 也一起燒了...  祝你好運

网友:
MOS會燙

PWM及濾波電容查一下!!

也可能CPU去了!!

楼主:
謝謝兩位的回答,只是悲劇發生

我想說試哪一顆造成短路,於是先只拆一顆綠框中的 mos下來,一上電就冒煙了(之前是左邊兩顆都拆就沒有燒掉)

燒穿了,它原本的編號是 BD-AB SOP 查不到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