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FM3701 畫面扭曲異常!

楼主(2012-08-25):
這板子設計真複雜一堆線/接頭,故障狀況是TV輸入畫面嚴重扭曲偶而又會恢復正常?
AV也會但較輕微且大不時間正常,接PC和HDMI畫面都OK,請問可能故障原因/部位...

網上借來的圖

參考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vito

网友A:
這個區塊要查!!

另外也可能OSD裡面的頻率跑掉,重設一下設定或是重新掃描頻率應該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區塊要查!!

謝謝,剛剛Tuner換新了。
但答案一樣無起色。
看樣子要買整組了,網上好像有二手品,但左右兩片都要買嗎?
右邊是音效和I/O,左邊是電源和主晶片+hdmi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剛剛Tuner換新了。
但答案一樣無起色。
看樣子要買整組了,網上好像有二手品,但左右兩片都要買嗎 ...

OSD裡面的頻率有重掃嗎????

楼主:
你好,掃過了。也做過微調。
初步排除
1 電源
2 EEPROM
3 Tuner

楼主:
網上賣一片700~900太貴了,還是拆機品。
成本太高了。

网友:
這要換一堆電容器
換完應該就OK了

楼主:
昨天換了一堆電容後上機還是一樣 , 可能是猜不準
客要求後組裝退回了,辛苦沒代價,純練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換了一堆電容後上機還是一樣 , 可能是猜不準
客要求後組裝退回了,辛苦沒代價,純練功。 ...

我們已盡力
加油喔
不要灰心  加油  再加油
完修 是我們的目標

楼主:
RE: VITO FM3701 畫面扭曲異常! <已退修>

引用 网友B:
我們已盡力
加油喔
不要灰心  加油  再加油

沒錯,我會再努力的。
這台的故障好像都是類似,查過資料大多狀況還有電腦部份無訊號,我預見這台還好可抓的到VGA。
可惜是時間不夠,無法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錯,我會再努力的。
這台的故障好像都是類似,查過資料大多狀況還有電腦部份無訊號,我預見這台還好可 ...

這台(很容易)資料(流失)
現在(手上一台)維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很容易)資料(流失)
現在(手上一台)維修中

更新(資料)現已正常

网友:
這片板子我是遇到電容漏液
換了2~30顆電容加上清洗板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