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達電HTC Sensation XE Z715e超級感動雙核機觸控板破裂維修實例

楼主(2012-08-25):
這幾天感冒喉嚨痛.醫生要我少說話.

請看圖說故事.

网友A:
板大  這隻換面板划得來嗎...你真厲害 液晶的你還真都有修理....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大  這隻換面板划得來嗎...你真厲害 液晶的你還真都有修理....厲害~~

這隻價位跟筆電差不多.
換觸控板價錢約換筆電面板的1/2.
您說這划不划得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隻價位跟筆電差不多.
換觸控板價錢約換筆電面板的1/2.
您說這划不划得來. ...

客人一定覺得划得來, 但您可就傷神囉...........:p

网友C:
good!!感謝您,不過要上哪買觸控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d!!感謝您,不過要上哪買觸控膜!?

手機零件供應商都有.但是他們不零售.有需要我可以幫您問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人一定覺得划得來, 但您可就傷神囉...........:p

不會呀!有生意上門倒也樂得逍遙.

网友:
恭喜G大完修,

网友D:
看到這台,小妹想問一下,聽筒和面板是做在一起嗎?可否單獨分離?
小妹有朋友,手機聽筒壞掉,他在問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換。
如果說,是同一個總成,那麼,就很傷腦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台,小妹想問一下,聽筒和面板是做在一起嗎?可否單獨分離?
小妹有朋友,手機聽筒壞掉,他在問我, ...

這台應該不是,您注意樓主相片右邊,長橢圓形銀色那個是聽筒磁鐵,旁邊2條金色是聽筒接點,表示聽筒是獨立零件,可單獨更換,1顆約1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台,小妹想問一下,聽筒和面板是做在一起嗎?可否單獨分離?
小妹有朋友,手機聽筒壞掉,他在問我, ...

可以單獨更換.

网友D:
嗯嗯!感謝二位前輩。小妹曾去看了人家的拆解影片,好像可以單獨拆換,今天看到gkjnn前輩的拆法,發現好像跟我看到的影片略有出入,所以問一下。朋友他的機器好像還沒過神腦的保固,有在考慮要不要送修,後來他有去查,才發現送去神腦有點像沒死也會半條命回來,所以遲遲未決,這才問了小妹,看能不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感謝二位前輩。小妹曾去看了人家的拆解影片,好像可以單獨拆換,今天看到gkjnn前輩的拆法,發現好像 ...

每人拆解手法不同.都是靠摸索出來.只要能夠達到目的就是個方法.
保固中直接送神腦即可.免費.

网友E:
鄭大我的就是這隻,一直在要貼不貼保護貼之間決擇,貼了手指會澀澀,不貼怕刮傷,想說不貼等到刮花在觸控板,不知道該觸控板貴不貴,對了鄭大該隻手機沒更新到最新,每次開機軟體都會再最佳化一次,我升到最新板,重開機就不會有那畫面,而且收訊也變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鄭大我的就是這隻,一直在要貼不貼保護貼之間決擇,貼了手指會澀澀,不貼怕刮傷,想說不貼等到刮花在觸控板 ...

這隻或z710e太多人維修了(我曾經一天收到5隻.都是這隻).零件常常缺貨(這兩隻零件都通用).
搞不好那天會調不到零件.
目前液晶面板已缺貨好一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