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LD2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2-08-25):
故障廠況:開機診斷卡擋D4

雖然目前修板不划算,但這片還真有賺頭^^,原user用他來作會計帳,如果換板該軟體會要求重新注冊啟動碼,所以請我一定要修好它,不廢話了,修~

開機擋D4,換過N條ram情況依舊

D4大家都知道不過記憶體,查記憶體工作條件都正常(不再贅述,論壇內都有資料),接著查北橋和記憶體間的數據、地址線~
發現某根數據線對地值偏高,比對了旁邊較正常的值
偏 高值(這時用手壓北橋值會忽高忽低)

較正常的值

懷疑北橋焊點不良,上返修台解焊北橋後發現中間接地處因高溫已變色且焊點明顯不良..
再重作北橋植球後回焊,並打值,恢復正常囉(過程就省略囉)

上機測試,能跑碼完成囉,可交機了^^

网友:
我也有一張殘廢的,PCB遭不明異體腐蝕,IDE RAID晶片及其相關電路已被我
摘除,目前開機PS-ON功能故障、強迫開機則RESET持續,按下RESET鈕就OK..

网友:
哇~~超棒的實例,想請教個問題 1.北橋和記憶體之間的數據線是量第幾腳呢?參考電壓是多少呢?
2.請問您是用土砲還是返修台呢?

网友:
厲害,我碰到懷疑南北橋不良的情況,百分之百投降。

楼主:
回A471大,小弟初步懷疑南橋或io有不良情況
回wanjonwan大,北橋和記憶間的據據地址線您可以買打值卡來打較快,ddr2的參考電壓是0.9V,我是有cf2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A471大,小弟初步懷疑南橋或io有不良情況
回wanjonwan大,北橋和記憶間的據據地址線您可以買打值卡來打較 ...

除了開機功能失效,我還用它裝系統跑了很多天喔....蠻穩的
研判南僑RTC電路不知哪個線路斷了導致手動上電啟動時RESET
持續觸發,按下RESET就恢復正常了...

他IDE陣列插座附近電路PCB有受損遭腐蝕....

网友A:
請問樓主您這片的症狀是不開機但是風扇猛轉還是不開機連風扇都不轉

小弟同事有片同型號MB症狀為開機後會不定時關機,小弟想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這片的症狀是不開機但是風扇猛轉還是不開機連風扇都不轉

小弟同事有片同型號MB症狀為開機後會不 ...

請參考第一張圖,已開機並有跑碼了,可是擋在D4,表示cpu條件都滿足已經開始工作了,風扇一定會轉~

网友:
高手 ! D4 就知北橋

网友:
看到橋出問題.我就無辦法了只能羨慕大大的好功夫.

网友(2012-10-06):
感謝分享,南北橋的維修真是需要工夫跟設備

网友:
感謝分享,北橋是否一定要拆下.植球.回焊.是否可加助溶劑回焊或接點黏著濟

楼主:
加焊看運氣,有時或許也可以暫時性的排除問題~

网友:
好功夫要好好學習

网友(2012-11-13):
感謝大大熱心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