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高風量靜音風扇

楼主(2012-08-25):
徵求高風量靜音風扇,因為電腦開機時風量聲音很吵雜,所以想問問線上有哪位大大能介紹或是能割愛賣我的

電壓.尺寸都好  我會想辦法裝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軸心該清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00&highlight=%E9%A2%A8%E6%89%87 ...

老大  我剛裝了新的風扇  聽說靜音的比較沒聲音  所以上來問看看

网友:
靜音=低轉速=風壓小,所以要放大風扇尺寸提高風量

网友:
風扇很多種啊,是cpu風扇還是顯卡風扇,或是系統散熱風扇?
噪音排除掉雷大說的軸心卡卡的問題導致的怪聲
轉速造成的風切聲是最大的聲音來源,震動的問題較少遇見(一般是硬碟)

所以.....系統扇的話,就如狼大說的,用大尺寸來彌補掉低轉速的風量不足
原廠cpu風扇的風聲的話,就換其它的低轉速風扇吧,不過溫度就要注意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