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連鈺 核電廠 PSF500V 500W 無5Vsb & PWON

楼主(2012-08-26):
這顆剛上電的情況為無5Vsb & PWON電壓
打開機殼看了一下, 發現已經有被維修過的痕跡, 但很明顯是沒搞定, 才會到我手中
上電時, 無5Vsb & PWON電壓, 首先量其高壓電容, 都是很正常的150v,
此時轉向高壓區的2顆 PWM IC, 首先先量其 Vcc, LD7550-A : 12~14v 正常, UC3845BN : 5v 不正常
看了他 datasheet 後, 需高於7.5v才會動作~
UC3845BN Vcc 往上追為 2SA928A, 射極電壓亦為 5v, 應該與他無關,
再往上追到一顆二極體, 發現電壓也還是偏低, 最後是追到5Vsb的變壓器電壓不足
於是搜索了一下, 就發現一顆2.2 Ohm電阻燒掉了, 最後為換上就正常了
以下就看圖吧~

01.這是他的名牌, 其實核電廠, 因為使用富之餘, 所以很多人都很怕核爆
, 當然此次維修後, 都換成日系電容了
02.此次故障點為 J5 的那個位置
03.2.2 Ohm, 這顆保護電阻燒了, 因他的犧牲, 保住了UC3845BN
04.找了顆一樣大小的, 替換上去, 並架高他的高度, 以利散熱
05.追蹤路徑
06.UC3845BN 低於 7.5V 無動作
07.換上後, 一切正常了
08.PWON
09.5Vsb

Datasheets
PWM ~ UC3845BN.pdf (667.39 KB, 下載次數: 161)
PWM ~ LD7550-A.pdf (201.6 KB, 下載次數: 132)

网友A:
呵,愈修愈有心得了,一下就給它 OK 了 >_<

修這種別人有修過的,有時挺麻煩的,因為可能換了一些零件或是拆一些零件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愈修愈有心得了,一下就給它 OK 了 >_<

修這種別人有修過的,有時挺麻煩的,因為可能換了一些零件或是 ...

看了看是無缺件, 但是板子沒清潔, 看了心裡還是會涼一下
不過這次維修, 還算是順利的n_003|

网友:
恭喜p大完修,很清楚分析解說,感謝分享

网友:
看了很多文章,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