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漏電斷路器...為什麼會爆炸???

楼主(2012-08-26):
今天是星期天本想睡晚些...
結果早上7點鐘就被客戶的電話晨喚了~~~
對方說:我家的鐵捲門壞了,趕快來幫我看一下...
我心想...還好想睡喔~我又不是修鐵捲門的...%@#*&*^)(*^@
去查看了一下...
1.先查電源:AC220V無融絲開關是OK的,但鐵捲門控制器卻不來電...
2.拆電源箱外皮查一下線路,原來是再串接到漏電斷路器...咦~!!!
3.這漏電斷路器...看起來怪怪的咧...天啊~原來它爆炸了說...
  (客戶後來說他凌晨的時候有聽到"ㄅ一ㄤˋ"的一聲,但找不到是什麼發出來的)

拆換下來仔細看了看,這內部結構不可能會有小強或壁虎爬進去,也沒有螞蟻屍體...
實在搞不懂為什麼它內部會起電弧(請詳看附圖)引起爆炸=自我毀滅!
一般漏電斷路器最常見的故障是失去漏電保護斷路的功能...
這應該是很少見的例子...
請問有前輩大大知道這"漏電斷路器"為什麼會爆炸呢?
歡迎大家共同討論一下~

网友A:
接觸不良 過熱 (猜測)

网友B:
小弟也覺得樓上的答案應該是正解

以前在圖書館借過一本漏電斷路器原理,裡面提到漏電斷路器是在漏電時經由電子電路動作,提供電磁鐵電源吸下接點斷離電源,沒事會爆炸最好檢查一下有沒有小動物屍體

网友C:
小弟猜應該是接觸不良引起火花短路爆炸

网友:
我以前在家裡也發生過類似的狀況,是1條黑線 原點細細長長的大約是 ⊙ 長1.5CM  也碰到小動物  被電死
                                                                後來我爸爸幫我解決了!
                                     我爸爸是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觸不良 過熱 (猜測)

正一大
應該不是「接觸不良過熱」這原因咧~
因為這鐵捲門當時是沒有在做動的
而且沒有裝遙控主機,是處在完全沒耗電的空載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覺得樓上的答案應該是正解

以前在圖書館借過一本漏電斷路器原理,裡面提到漏電斷路器是在漏電時經由 ...

Changold2大
應該不是「接觸不良過熱」這原因咧~
因為這鐵捲門當時是沒有在做動的
而且沒有裝遙控主機,是處在完全沒耗電的空載線路...
這沒有漏電斷路器是密封的啊~裡面除了留下電弧燒過的痕跡外
沒有其它外來異物(蟑螂,螞蟻,蜘蛛,壁虎,昆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猜應該是接觸不良引起火花短路爆炸

Dave大
應該不是「接觸不良過熱」這原因咧~
因為這鐵捲門當時是沒有在做動的
而且沒有裝遙控主機,是處在完全沒耗電的空載線路說...

网友C:
引用 楼主:
Dave大
應該不是「接觸不良過熱」這原因咧~
因為這鐵捲門當時是沒有在做動的

哇~~我猜錯了,來去閉關10年n_0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我猜錯了,來去閉關10年

哈哈哈哈~~~
Dave大
這事兒沒那麼嚴重啦~~~
這案例純屬怪事提出討論而已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一大
應該不是「接觸不良過熱」這原因咧~
因為這鐵捲門當時是沒有在做動的

老舊產生鐵屑或是積炭,引起短路,產生電弧

网友D:
漏電斷路器只有漏電時才會跳開,過載不會跳,會不會是負載側有短路或過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舊產生鐵屑或是積炭,引起短路,產生電弧

正一大
嗯~在電路上積碳過多或是有鐵粉鐵屑的確會引起電弧效應導致短路
但這安裝的配電箱是瞞乾淨的環境啊~
哈~真是搞不懂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製造廠有留一手
如電影般~內置自我毀滅引爆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電斷路器只有漏電時才會跳開,過載不會跳,會不會是負載側有短路或過載

Tsao0427大
對啊~漏電斷路器是只有在偵測到漏電時才會跳開的功能啊!
但~這顆怪胎不是因為短路或是過載咧
因為當時鐵捲門是沒有在做動的
而且沒有裝遙控主機
是處在完全沒耗電的空載狀態下...

网友:
超過電壓.會爆

网友:
靈異事件
來自第三世界

网友E:
落雷在附近也有可能.....電流從阻值最小處擊出

電生磁=>磁生電,一段開放的導線(導體)靠落雷點太近也會產生感應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落雷在附近也有可能.....電流從阻值最小處擊出

電生磁=>磁生電,一段開放的導線(導體)靠落雷點太近也會 ...

嗯~e大您說的是!
但就事發前的天侯...沒下雨也沒打雷說...
哈~只能說真的是太鬼異了~

网友F:
這是情形是過熱,過熱情形大部份是電流過大或接觸點接觸不良所導致,為安全起見選擇大廠牌的漏電斷路器比較安全,一般雜牌的都不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情形是過熱,過熱情形大部份是電流過大或接觸點接觸不良所導致,為安全起見選擇大廠牌的漏電斷路器比較 ...

是啊~小品牌有的漏電斷路器是真的比較不穩,三不五時都會過敏的跳掉
要不就是人電的雞雞叫了...它...還是沒保護跳脫...

可是我遇到的這個怪胎爆炸個案,可是在完全沒耗電的空載線路上發生的喔~~~
(詳閱樓上的問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