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90cw7

楼主(2012-08-26):
電源燈不定時會熄掉,測試應該是按鍵板故障,那有賣啊(因量線路有短路的現象,所以 更換switch無效)

网友:
通常是開關短路微導通,

線路的話,測量一下是哪一條,換掉或是整修一下就好了!!

這種只要有電表,很容易查!!

网友:
拍個照片 看他用那款按鍵 這款的他有使用3款按鍵

网友:
所以 更換switch無效  : 有確定換過switch按鍵了嗎? ( 要換新的)

如果沒有建議先換一下吧!換過還是一樣的話~我是認為AD板要查一下

一般開關板本身不容易壞~~~即使真的故障~~也很好查吧!

网友:
昨天剛修過這一台...
原因是power按鍵卡住...
這個按鍵一般90度的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