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kai 音響 power開不著

楼主(2012-08-26):
雅佳音響因如線路圖不小心把5v和地碰在一起, 導致燒了變壓器保險絲,換了保險絲, 但開不著機, 若用遙控開機可以, 但用遙控控制cd有部分沒反應, 其它控制卡座,收音機,聲音大小等沒事

拆開擴音機面板看MCU LC6250C-4649, 3PIN POWER KEY有5V,  40 pin vdd有5v, 按POWER有低電平, 但15PIN POWER沒有輸出2.7V, 而23PIN RESET有2V, 好似偏低, 是MCU壞了有救嗎?

24PIN DATA OUT 0V
25PIN DATA IN  4.5V
26PIN CLK OUT 0V
27PIN CLK IN  3.5V
代機或用遙控開著POWER時鐘和資料電壓都一樣
時鐘電壓會時偏低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楼主:
24PIN DATA OUT 0V   26PIN CLK OUT 0V   這二pin沒有電壓輸出,是導致機開不著power嗎
25PIN DATA IN  4.5V   27PIN CLK IN  3.5V  而這二pin有電壓輸入是代表遙控訊號嗎
請各大高手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A:
一般沒示波器很難抓吧
專用的ic一般用交差測試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沒示波器很難抓吧
專用的ic一般用交差測試較快

查到cpu 時鐘和數據外接的tr201和tr202損壞,可能導致power開不著,因而導致reset得2v
但這電晶體零件很難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沒示波器很難抓吧
專用的ic一般用交差測試較快

很開心終於成功修好
原來時鐘pin外接tr202{dtc114ys}損壞,導致開不著power,用2sc945代換
但這cpu reset pin 正常得2v是正確,不是5v

网友B:
.....tr202/dtc114ys 用2sc945代換...

請問
電晶體內含在B極上串併接的電阻有外加補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202/dtc114ys 用2sc945代換...

請問

有呀,10k和47k電阻

网友B:
不好意思 在問一個
引用....但這cpu reset pin 正常得2v是正確,不是5v...
有試過..如果拔掉cpu reset pin 的 TR212
cpu reset pin 的電壓 還會是2V 嗎?

我會這樣問 是懷疑 TR212   還有些許 漏電
我想 你應該也覺得 2V 有那麼點....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在問一個
引用....但這cpu reset pin 正常得2v是正確,不是5v...
有試過..如果拔掉cpu reset pin  ...

RESET PIN 得2v,我都覺得奇怪,看圖紙應有5v,試過換過tr212和reset pin不外接tr212,一樣得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