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這塊電源板HTM2002405AHSAT 的零件

楼主(2012-08-26):
借用linshyu 大大的照片 如有問題請告知我在刪除 照片標示位子非我詢問的位子
接到一台 電源板零件BD01橋式整流被拆除 不知道哪位手上有此電源板可以提供該零件型號規格

网友:
看不到圖??

网友:
還是看不到那個零件阿????

楼主:
ㄜ 看不到零件的拉 因為裡面是空的沒有零件被拔走了照片是要給大家對照看看是否手上有這片或是電路圖的  要看看哪位手上有電路圖或是有一樣的電源板的
但是那東西應該是橋式整流

网友:
tedkoqaz 大:
既然知道是BD(橋整)---就可以不必在乎型號規格,選一個電流夠大的就可以說.
敬請參考喔!!:)

楼主:
可是要用到多大來代用就沒概念了800V 4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要用到多大來代用就沒概念了800V 4A??

用這個就可
烏骨雞學姐的褔利社 › 查看商品

US8KB80R 800V 8A 橋式整流二極體 Bridge Diode Shindengen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61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