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d260小筆電無法進系統XPE也進不去請指教一下

楼主(2012-08-26):
ACER D260進系統會卡住在WINDOWS畫面請前輩指較一下給小第一點方向是硬體還是軟體問題

网友:
有可能硬碟壞軌...壞軌位置剛好在那些開機時需要讀取的檔案...

网友:
拆硬碟,存資料,重裝系統???

网友:
如果連WinPE都進不去的話
先把記憶體拆下來,把金手指擦一擦再試一次

网友:
如果上面幾位的意見<記憶體或硬碟>你都試過都一樣那就是 (內建顯示晶片或是南橋) 快掛了...祝你好運.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我會是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