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levia DTV-260 白屏 + 不正常

楼主(2012-08-26):
各位大大們好, 想請教一下.
有台 OLEVIA LCD TV

型號是DTV-260

情況是開機後, 不能正常工作, 有時開機會一片白色

有時會開機上邊淺藍, 下邊灰色

但有時開機上邊藍色, 下邊白色.

打開機背後, 有三塊主要底板.

曾經做過的事情: 檢查電源供應板, 沒有明顯損壞痕跡.

曾經做過的事情: 圈中電容, 發脹, 已換, 解決不了問題

曾經做過的事情: 圈中電感, 好像表面有裂痕, 因為沒有電感表,
只用了電阻表測量,  阻值是通的, 一樣更換新的, 結果一樣, 解決不了問題

網上爬文, 完來還有一塊邏輯板, 在三塊底板下邊

曾經做過的事情: 測量白色排線, 沒有異常.
網上爬文, 測量 輸入接線, 有12V 供應, 而訊號也有 0.6V 至 1.5V 正常

網上爬文, 測量 邏輯板 上的 SMD fuse , 正常.

不甘心, 在淘X, 買一塊型號一樣, (底板上零件有少許不同的板子) 回來, 情況一樣,
有高手可指教, 應如從何再入手, 檢查?

网友:
AD版用公版測看看!!

如果情況一樣,面板去了!!

网友:
更換面板一定好

网友:
這個時候, ESR METER 可能是好用的工具

參考看看
http://www.hkepc.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839972

楼主:
多謝大大們的指導

想請教eson0724大哥, 你的意思, 是用一塊正常的AD公用板子,
換上去試一下麼? 如果是的話, 我手上沒有AD板子, 可以淘x, 那處買麼?

想請教wecan大哥, 更換面板, 即是更換"高壓管發光的面板"麼?

想請教xiaolaba 大哥, 你的diy ESR meter, 很吸引, 可以分享線路圖給大家,
讓我也組裝一個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大大們的指導

想請教eson0724大哥, 你的意思, 是用一塊正常的AD公用板子,

AD公版有程序部分的搭配問題

你要先搞清楚,手上的面板接線及使用程序,不是公版一到手就接上去

會把T-CON燒壞的!!

网友:
這張面板故障率超高,你可以壓一下邊緣鐵框處看看下面3/2畫面是否就正常了,如果是的話準備換面板吧。

楼主:
再次多謝大大們的指導:
我今晚試"壓一下邊緣鐵框處"吧.

楼主:
"壓一下邊緣鐵框處" 畫面沒有正常.
請問有人, 可以幫一下我麼,  我還在維修這板子, 上邊有粒IC 是, HIMAX廠, 的HX8904TB, 有沒有人可會找到datasheet, 我找了兩日都找不到, 懇求有人能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一下邊緣鐵框處" 畫面沒有正常.
請問有人, 可以幫一下我麼,  我還在維修這板子, 上邊有粒IC 是, HIMAX廠 ...

拍個照片上來會比較清楚一點!!

楼主:
是這個,  它應該是HIMAX廠的, 不過遍尋不獲, 它的datasheet, 可有大大, 能幫一下手. 謝謝

网友:
軌至軌運算放大器,用於TFT LCD
HX8902,HX8904是雙路和四路運算放大器 ,放大器 提供軌到軌輸入輸出能力與精確度和低功耗操作的好處。它CAN用於緩衝器的TFT-LCD中的伽馬校正的參考電壓。HX8904是在節省空間的14引腳TSSOP封裝,以及14引腳SOIC。HX8902是可在8引腳MSOP封裝。這些器件工作在-20℃至+85℃的溫度範圍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