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納查自來水漏水,這個的原理是?

楼主(2012-08-26):
各位痞友,安安:

家庭中水管漏水,一向是很麻煩的事,尤其是若是使用暗管的話。

一般傳統的方式都是使用分段檢查法,也就是若水管配線有多個開關可控制(凡而),可一一關閉這些開關,進而查出漏水的那一段。查出後再把處理掉(如換為明管或是打牆修補)。

剛才看廣告時,看到以下連結,也可看附圖,可利用聲納來找出漏水處。這個就很有意思了。

請教有人對這個有研究嗎?其原理是?

感謝!

http://www.jinchang.url.tw/

楼主:
剛才找到的一篇文章,看起來挺有意思的 ^_^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 ... ontent_24752305.htm

网友A:
原理應該是"都普勒效應"
因為超音波在不同介質的傳遞速度不同
檢測它的反射波來測定漏水位置
有一點類似"電腦斷層掃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應該是"都普勒效應"
因為超音波在不同介質的傳遞速度不同
檢測它的反射波來測定漏水位置

感謝雄大:

有了初步的了解 ^_^

网友:
這篇利用聲納/都普勒效應  找檢測它的反射波來測定漏水位置

讓我聯想到 TDR技術   (不是 台灣存託憑證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
是電子工程上的TDR  全名是"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時域反射分析法

基本原理簡單講與雷達相同 就是在目標物 上打入一電子高(射)頻信號
利用傳輸通路上之阻抗不連續所造成之反射脈衝電壓改變
來量測傳輸通路上介質  或用以判斷通路上之斷面幾何形變的技術
稱為時域反射法 ( 其他如網路分析儀 或多或少都有用到此技術)

電子工程應用泛用在 天線/纜線/PCB傳輸線阻抗線
最早是軍用雷達技術(由都普勒效應進化)
後來沿用於民間 首先用於測量纜線用以推估何處(距離) 斷路或異常
( 跟聲納/都普勒效應  找檢測它的反射波來測定漏水位置  一模一樣吧!!)
現今 PCB傳輸線阻抗線  也都是以此TDR測量

並其他土木工程利用此技術應用於土壤研究材料之介電度
即可用以推估土壤之含水量與土壤之鹽分濃度

========================

网友:
如果能用在房屋漏水的抓漏, 那就更棒了

网友B:
請問這個是能抓到管線位置還是抓到漏水點

小弟當年做懷孕檢查,豬隻因為肚子脂肪太厚,一般人在用的器材幾乎都沒用,有一種設備跟上面相片中的很像,就是利用都普勒效應,打聲波進去,碰到胎兒心跳反射音調會變,由此推斷有幾隻活胎小豬

要抓到漏水點應該要動用高頻透地雷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個是能抓到管線位置還是抓到漏水點

小弟當年做懷孕檢查,豬隻因為肚子脂肪太厚,一般人在用的器材幾 ...

超音波應該也是其中的一種應用。

我看了網路上的一些資料,它是查到漏水點,不過會有一些誤差,約 0.5 公尺。

网友C:
找了一下英文資料,是用聲波探測,國內業者也是向外國引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下英文資料,是用聲波探測,國內業者也是向外國引進的。

搞懂了,這兩張圖,說明了一切.

网友:
P大的圖也說明了這個在台灣用途沒有國外的大,除非漏水時水流量夠大或是漏水點週邊土壤被冲掉,不然沒有足夠的都普勒位移相差,不太能聽出來

台灣的問題在大家喜歡在水泥牆內埋暗管,漏水時幾乎外觀都是用滴的或是小小一條水流,小弟當年用都普勒超音波測血流(看血管有沒有塞住),比撓動脈小條的就測不到了

网友:
通常裝修屋內的水管漏水問題都要打牆修管,一般塑膠管會漏水大部份都是接頭或灣頭的膠合濟抹不夠,久之後水壓大就導致漏水,再來就是熱水管的鐵管久之後就生鏽破管,麻煩的就是要將舊鐵管拆除再埋入不鏽鐵管,花費很大一般都會接明管比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