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懂為何維修液晶螢幕尺寸越大維修費越高

楼主(2012-08-26):
從以前開始一直搞不懂為何維修液晶螢幕尺寸越大維修費越高,這是誰規定?如果不是更換面板
壞都壞那幾樣,維修成本都差不多,是因為這樣才可以跟客人榨出更多的coco嗎

還有更換筆電液晶 成本都差不多  就只是把a.b蓋 螺絲卸下 將同樣的尺寸的面板換上 沒有
任何技術可言 這樣有些同行也可以天價維修 真是  ............

网友A:
我只知道小尺寸的螢幕沒有人要修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小尺寸的螢幕沒有人要修理了。

有阿還有人在修 我們這除了少數同行堅守800維修,主要 電腦街都是299
跟299吃到飽 一樣

网友:
這個應該就是市場機制吧?
好像沒來由的購入價格愈高,維修費用就給它愈高 >_<
修理 BENZ BMW 的費用會和一般國民車一樣嗎?

网友:
這是抓客戶的心態問題,大尺寸跟筆電都是高單價物品,開個3~5k客戶都還會想修,低單價的開個800都嫌貴了情願買新品。對於會維修的人來說都很簡單,但是客戶卻不一定會,所以才要花錢消災

网友:
這都是市場問題,消費者沒有足夠的資訊,很難去決定如何送修.

5月份家人買了一台日本品牌筆電,帶出國學習用,7月中螢幕放在桌上使用時,
突然出現滲液及破裂(可惜沒有錄影及照相),找當地的日本品牌要求全球保固.
因為當地沒有同型機種,外送特約廠商,因為廠商基本上就不保固螢幕力自費了約10,000,
(也曾詢在台灣品牌原廠報價12,000)

8月初回台後,發現有螢幕框及鍵盤框異常,再送在台灣品牌原廠報價19,000
(包含螢幕(螢幕已換過了,不知為何要報價)及框),
如果給他們修下去,總修理費用比買新的還高貴.
這也許是高貴機種,維修費用也是特別高貴.

當時 playart 有報螢幕維修只要5,000以下就可以了(別人問的).
看ACER的放在網路上的螢幕價格表也是在7,000的.

還是要記取教訓,儘量買本地品牌,修理費用會比較合理.
還有的就是新機種會有一些品質上的風險.

网友:
很多賺錢的行業都是利用人心的"懶的弄","不敢弄","會弄的更壞"...等等
這樣才好賺~

网友:
1.PANEL沒有外力作用是不會~~~突然出現滲液及破裂的~~~
2.不要太相信原廠,3000~4000元就可以換到很好的PANEL。

网友:
其實不管是不是面板維修,任何維修都一樣。

是看東西的價值在估價的。

例如控制機器上用了很古老的386電腦。有一天這沒價值的386壞了,你說修386人家肯付多少錢??
(如果不修386,換整台新機器要幾百萬。那送修好還是不修好!!??五萬修不修!!??)

网友:
我覺得是貴是便宜都是自己說的,只要在誠信基礎下,就報自己的價、做自己的生意。

不要先低低報價,再在後來增加這個錢、增加那個錢的。。。。

每個人的成本結構、想法、做法都不同,各憑本事去做就行了。甭去管別人怎麼做了。。。。

网友:
風險問題

一片50吋面板多少錢

一片19吋面板多少錢

搬運跟拆都有破片的風險

收貴一點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