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拆機的無線網卡

楼主(2012-08-26):
請問各位圖上紅框位置是插wifi天線的位置嗎?

再補上2張圖片

我看了型號是J07M040.00上網查好像是WIFI卡

只是不知道紅框處是不是插天線用的

网友:
這張應該是數據機的撥接網卡 不是wifi卡

网友:
WIFI的天線設計不會這麼近的??

网友:
確定這一張是數據機卡喔~~~

网友:
所有標示內容都沒有標示是 802.11 a/g/n 的哪個通訊協定,基本上不認為是無線網卡?????

网友:
看晶片就了解了,如以下: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55/55571_1.pdf

部份內容:
The ES2839/ES2840 is a high-performance, two-chip, hostbased modem solution that delivers high connectivity and
throughput, using a solid-state DAA instead of a traditional
transformer DAA. The chipset consists of the ES2839 TeleDriveâ
modem chip  and the  ES2840, its  accompanying high-voltage,
solid-state DAA device. Together, the ES2839 and ES2840
devices comprise a very low-cost  modem solution for  add-in
cards, desktops, and notebooks.

网友:
ess 出的 es2839s
v90 56k 數據機~

网友:
我也要回一下...是數據機卡...接電話線撥接上網的卡...

网友:
第二張圖 最右邊的地方 產品名稱:調制解調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