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維修實例]唐鋒家電-熱水瓶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2-08-26):
媽祖婆又在碎碎唸了,說樓下沒有熱水瓶可以泡牛奶給小孩喝,是不是要去買一台新的,不然為了妳的機車小女兒突然要喝奶

,樓上樓下跑實在快累死老娘了. (自言自語中~~~~~~~~~~~~~)

這當我無奈的上網看看哪裡的熱水瓶比較便宜的時候,突然想到n_115| 去年跟網友買給老爸用的熱水瓶,

這支熱水瓶老爸只用了2個月,就突然不過電掛掉了,之後就一直躺在我家倉庫直到現在(實在是沒空理妳阿n_073| 真抱歉),

趕快來去倉庫拿出來看看狀況能不能修.:on_137|

故障檢視:
電源不過電,目視機體外觀正常,但插座有燒融痕跡.

懷疑故障點:
1.插座燒融,導致電源線接觸面不佳而不過電.
2.溫度保險絲過載燒毀.
3.電路板供電異常致不啟動.

故障排除:
<底部線路檢視>

底部線路1

底部線路1

底部線路2

底部線路2

溫度開關

溫度開關

底部線路3

底部線路3

<側邊線路檢視>

側邊線路1

側邊線路1

1.拆開熱水瓶底板後,發現插座頭的1端燒融嚴重已可剝離,直接更換新插座頭.

插座

插座

插座1

插座1

<故障品>

故障插座1

故障插座1

故障插座2

故障插座2

<新品>

新插座1

新插座1

新插座2

新插座2

2.量測溫度保險絲後發現燒掉囉,噹噹就是你啦,出來面對吧:on_140|,剪下舊保險絲後使用壓接端子連接新保險絲(規格為157度/10A,如用焊槍連接請注意溫度勿過熱)
<故障品>

故障保險絲

故障保險絲

<新品>

新保險絲1

新保險絲1

因住鄉下地區臨時也買不到隔熱套管,所以物盡其用將剪下的套管,重新套回包覆溫度保險絲後,綑綁電線膠帶固定裝回熱水瓶內.

保險絲

保險絲

3.更換以上零件後,電路板量測通電正常,插電使用測試供水/加熱等功能均正常.(確認溫度開關啟用/關閉正常)
4.恭喜~~~完修啦.

熱水瓶完修

熱水瓶完修

結語:故障點應為溫度或電壓過高導致溫度保險絲燒掉,但為何插座也會有融掉的現象,可能還要再觀察一下是否溫度開關有異常,但目前測試2天48H也無異常過熱等現象....乖乖隆叮咚...還是放的位置的問題,有空在來橋一下吧:on_032|

小小錢~~省很大,不景氣創造新能力
材料費用:
1.插座           ->15元
2.溫度保險絲 ->15元
3.壓接端子    ->1.2*2=2.4元
DIY工錢無價:on_072| ,又省了一台熱水瓶的錢囉

网友A:
"量測溫度保險絲發現有短路現象"??
樓主... 應該是 "斷路" 或是 "開路"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溫度保險絲發現有短路現象"??
樓主... 應該是 "斷路" 或是 "開路" 吧???  ...

感謝指導已修改n_063|

网友B:
你用電工膠布當溫度保險絲的絕緣
也真的是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電工膠布當溫度保險絲的絕緣
也真的是服了你

唉,鄉下地方臨時也買不到隔熱套管,也只能先暫用囉n_073|

网友:
家裡也躺一台大家源開飲機,煮開後不跳保溫,不知問題------有空也看看,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j大大分享

网友C:
大家維修還是得遵照安全原則,你這樣搞萬一出事可能火燒房子全家都完蛋ㄝ...
要照原廠方式處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維修還是得遵照安全原則,你這樣搞萬一出事可能火燒房子全家都完蛋ㄝ...
要照原廠方式處裡... ...

其實還是有包覆隔熱套管啦,只是被我剪開了,才在隔熱套管再加上電工膠帶綁住,誠如a大所言,維修還是得遵照安全原則處理才安心啦....

网友:
真是恭喜你完修,一般像電子鍋溫度保險絲都是120度到130之間,有人認為電子鍋插電不送電就是直到丟掉!也不知道電子鍋是可以修的,還是熱水瓶也是一樣有溫度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