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電腦電源POWER簡易型電子負載 20A 實際效果

楼主(2012-08-27):
最近常有電腦維修時發現POWER有很多個不穩定及輸出負載不足問題,所以趁有時間用目前庫存零件製做一個能測試POWER負載能力的簡易設備
因為負載能力以 12V 單組來說功率必須達到(12V*20A=240W),相對的以功率晶體 2SD1047 功率最大值 100W,一定不夠所以 12V 部分並聯四顆,而5V部分只並聯二顆(5V*20A=100W),夠用就好
另外此設備也只能調整電流量到最大時只維持幾秒鐘觀看POWER是否會被斷電及觀察功率是否到達標準,實際測試了約十顆 POWER 也只有 300W以下的 POWER會在約 12V 15A時被斷電(都是修好的),其實測試 20A約10秒鐘散熱片就很燙了所以馬上將電流量調整小,原本想加大散熱片散熱但是發現連POWER的電線都快軟化了所以也不需要而作罷、、、

這是簡易型的,想要試做的也可以加上電壓錶偵測電壓變化或是改成 MCU控制電流偵測電壓等、、、

電路圖:
實品: 有夠醜~~~

以下以 ATX0135G 350W POWER實測

PS-OFF 消耗功率為 1.6W

PS-ON  消耗功率為  49.3W (包含5V 2.2A 及 12V 2.2A 約消耗 37W),及POWER 內部消耗功率 (49-37)約12W

5V調整到輸出電流 20A 消耗功率為 131.4W

12V調整到輸出電流 20A 消耗功率為 299.2W

將5V及12V都調整到 20A時 消耗功率 424.8W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A:
有源可調式電子負載n_116|

网友:
Power線一條大概只能耐不到5A吧?把其他相同電壓的並聯起來就可以測囉

网友:
為它找個新家,可以開 pigoo 團購了!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可調式電子負載

意思是自己提供電路電源較有源對吧,一堆名稱還真不清楚~~~

网友:
帥啊,這個東東真的很實用,所需的零件應該也不難買到 ^_^

感謝分享這麼好的東東!

网友B:
其實這就是簡易型CC(定電流)電子負載,不過因為熱都加在晶體上,所以晶體本身承受功率能力以及散熱要特別注意,測試電源或是電池都很方便

重載測試時最好多用上電源供應器所有接頭或是大電流接頭(12V找PCIE、CPU12V 4P/8P等,5V/3.3V找ATX24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這就是簡易型CC(定電流)電子負載,不過因為熱都加在晶體上,所以晶體本身承受功率能力以及散熱要特別注 ...

狼大說的是,只是小的太懶了只接上 AT/20PIN CPU/4PIN

楼主:
剛剛用超大散熱片及多顆功率晶體測試溫度,功率為開到400W測試開機約二十分鐘,不加風扇溫度約維持再不到50度,效果不錯
亞瑟音響拆下的功率放大級

网友:
看了還真想團,團懶人包也OK
果真是有功力的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用超大散熱片及多顆功率晶體測試溫度,功率為開到400W測試開機約二十分鐘,不加風扇溫度約維持再不到50 ...

這個功放模組還真是壯觀

楼主:
再補上亞瑟功率放大電路電路

僅供參考~~~

网友C:
這個散熱模組是亞瑟 R系列(R1.5) A類的功率模組內!

居然拆來這樣用!真兇本!

這台只是 R1.2 ,還真小巫見大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散熱模組是亞瑟 R系列(R1.5) A類的功率模組內!

居然拆來這樣用!真兇本!

很像這一台啦,指是遭雷擊後變壓器燒壞,只能留下其他零件用用,真的很可惜ㄚ~~~

网友:
這散熱片真夠巨大,鐵殼晶體熱阻也比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說的是,只是小的太懶了只接上 AT/20PIN CPU/4PIN

目前是用全模組化電源內拆下的模組化插座板,焊上汽車強化接地用粗線後接到電子負載輸入,不過掛12V 100A上去時線還是會有一點溫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