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人有在使用PCB烤箱嗎?

楼主(2012-08-27):
有人有在使用PCB烤箱嗎?  烤箱到底有哪些作用?   是不是 對BGA 做起來會比較好做嗎?  請有經驗的 大大
講解一下 謝謝

网友A:
烤箱到底有哪些作用?
除溼用~

是不是 對BGA 做起來會比較好做嗎?
除溼後比較不怕晶片起泡或板子爆板~

网友:
簡單來說 PCB 進烤箱就是防止板彎與爆板(除溼)用.

另一方面也比較好焊接..

因都是無鉛焊錫溫度都要比較高對於焊 BGA 來說有進烤箱的會比較好焊,板子也比較不會變形.

可是一般市面幾乎都直接就上BGA迴焊台,時效問題. 一進烤箱就要烘烤一兩天的時間.

不知這樣說是否正確.......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箱到底有哪些作用?
除溼用~

阿水大~~好久不見~~那想請問,一般晶片溫度超過多少會起泡呢?

网友:
而且pcb板如果沒烤過的話,到時候板子上的零件打好後,過錫爐之後,板子上也會很多錫點,我忘記那個專業名詞了,還會錫爆,用高倍數的放大鏡就看的到,高倍數的顯微放大鏡看的話,就更慘不忍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