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炸掉的 power 完修記

楼主(2012-08-27):
由於外殼掉了
不記得是那家公司生產的
應該是全漢

外觀

炸成這樣

DM311 恐怕不保

先拆下控制晶片和生壓用MOSFET 和二極體

還不錯 只燒了二極體 兩個 MOSFET 都正常

大濾波電容 果然也掛掛

連帶 AC110 input fuse 也爆了

換上fuse 替代

下面也用 fuse 代替 2R2 的表面電阻
這裡是320V  通過 2R2 接到一次側線圈 再接到 DM311 的高壓部份
做 pwm 然後次級圈產生 5V sb

上圖右邊的 積那二極體是參考 DM311 的 datasheet
用 5.2V 取代

另外還有爆漿電容

新電容用舊隔熱皮加膠帶

全部換好上電
很怕又炸掉
風扇有轉 好現象

裝好 進一步測試

完修

看起來應該是大電容失效
以至於 320V 濾波不良
高壓端起幅過大
長此以往
終於造成 DM311 高壓短路
然後就是燒毀週邊零件

後記
裝了很久 老是不合 真奇怪
原來是忘了卡這裡

換下的零件

多的照片

网友A:
2R2 主機板上用很多 !!

那天在找 1R 的找半天居然沒有 !!

就用 2R2 代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R2 主機板上用很多 !!

那天在找 1R 的找半天居然沒有 !!

早知道拆主機板的就好了 謝謝

网友(2012-10-08):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囉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