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洗衣機拆解內桶問題

楼主(2012-08-27):
請問內桶要拆下來清洗是要先開始拆內槽的螺絲開始嗎?
可是好像不好轉動,要怎樣鬆開呢?
另外還要準備什麼工具呢?
小弟的洗衣機是SW-9ART

网友:
1、將洗衣機後面螺絲打開,應該上蓋就可以拿起來了。
2、洗衣機內部旋轉盤使用十字起子逆時鐘打開後就可拔起旋轉盤。
3、再來準備38mm洗衣機專用套筒將軸心轉開。
4、將外桶上方螺絲轉開後,即可拿起桶子清洗囉:)

网友:
請盡量不要用外部聯結方式

网友:
你沒有特殊工具是拆不開的

楼主:
請問將旋轉盤取下之後,就可以看到軸心嗎?38mm的套筒就是套在軸心上的嗎?另外套筒要去哪裡買呢?謝謝

网友:
套筒可以去大一點的五金工具行買,套筒柄因為必須能放進去內桶,有一種短柄套筒頭可以滑動的套筒柄可以用,一枝約200(特力屋的價格,聽說有點小貴),裝好後用鐵鎚K套筒柄

工具長相請見前輩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89-1-2.html

楼主:
我拆掉螺絲了
請問下面的圖就是要用38mm套統去拆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掉螺絲了
請問下面的圖就是要用38mm套統去拆的嗎

是的~
請注意正反轉!

楼主:
請問一下,我套筒買回了,也確實是38mm,可是不好轉動呢!請問一下,要怎樣施力才會比較好轉動呢?謝謝
有沒有什麼技巧呢
是用1.jpg施力還是2.jpg呢
還是要用鐵鎚打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我套筒買回了,也確實是38mm,可是不好轉動呢!請問一下,要怎樣施力才會比較好轉動呢?謝謝
有沒有什 ...

找家鐵工廠改成這樣會比較好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家鐵工廠改成這樣會比較好施力~

意思說桿要黏在套筒上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說桿要黏在套筒上嗎

像這樣有兩個槌子,方便敲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說桿要黏在套筒上嗎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我套筒買回了,也確實是38mm,可是不好轉動呢!請問一下,要怎樣施力才會比較好轉動呢?謝謝
有沒有什 ...

我上次是用膠槌打....我有 po 出來....

网友:
敲擊點焊低一點這樣敲擊才會有力,但桿子必須夠粗焊接點要夠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是用膠槌打....我有 po 出來....

可以給我連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這樣有兩個槌子,方便敲擊

請問這去哪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版主有認識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去哪買的呢

這是之前滷大PO過的網站

http://www.lin-sing.com.tw/index.php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給我連結嗎

你用作者, 指定此版, 就找得到了, 下次自己搜尋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36112-1-1.html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319275986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有認識的嗎

有~滿街都有鐵工廠問一下都可行~
如果在嘉義小的工具可借您~

楼主:
版大謝謝好意
不過小的在台北
應該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朝箭頭方向用塑膠槌打幾下會比較好轉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大謝謝好意
不過小的在台北
應該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朝箭頭方向用塑膠槌打幾下會比較好轉對吧 ...

本來就要敲,而且要用力敲,只不過會不好施力!

网友:
專業拆洗衣機內桶工具駔

專業拆洗衣機內桶工具駔

專業洗衣機內桶工具

專業洗衣機內桶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是用這一組很好用,但缺點就是太重了,如果是在自家修還可以,帶出門的話因為我都是騎機車到客戶家裡修,帶這一組再加上工具包還有軸受阻立然後爬樓梯上5樓,手腳都軟了.....後來都改用12樓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來就要敲,而且要用力敲,只不過會不好施力!

那大大可以貼一下大大改造之後的工具照片給小弟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家鐵工廠改成這樣會比較好施力~

這工具組還真不便宜,還是請鐵工廠來焊一下就好
只是我那個套筒不是白鐵的
如果拿去白鐵行的話
他們會有辦法把兩種不一樣材質的鐵焊在一起嗎
而且為何要有一個折角呢
如果是一根平平的會有差別嗎

网友:
.等你把內桶拆卸下來.才是惡夢的開始..
建議你去賣場買洗衣機槽清洗劑直接用洗衣行程洗個2次就可以了
不然你可能要用很多時間才能弄乾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工具組還真不便宜,還是請鐵工廠來焊一下就好
只是我那個套筒不是白鐵的
如果拿去白鐵行的話

為何要有一個折角呢?
如果沒有折角當你拿鐵鎚敲打時,因離底盤很近很容易鐵鎚會敲到底盤,所以彎一個折角向上比較好施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大大可以貼一下大大改造之後的工具照片給小弟參考嗎

以前用這個~
遇到LG用這個~
現在用12樓那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工具組還真不便宜,還是請鐵工廠來焊一下就好
只是我那個套筒不是白鐵的
如果拿去白鐵行的話

要耐敲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這個~

遇到LG用這個~

我今天有打去那間公司問
他們甚至講到說不用槌子就可以轉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有打去那間公司問
他們甚至講到說不用槌子就可以轉動了

他的產品上就有兩個鎚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