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歌林窗型冷氣KD-2062 控制基板要如何更煥公版的得意DEI-

楼主(2012-08-27):
冷氣拆開發現, 冷氣機版的PI完全不同 , 啥都看不懂@@~
有誰可以幫幫忙 , 我買了得意 DEU-405R的公版冷氣微電腦溫度控制器, 賣家說窗型冷氣都適用
結果~完全不合呀! (有看沒有懂)

歌林窗型冷氣KD-2062

歌林冷氣基版

歌林冷氣基版

得意 DEU-405R的公版冷氣微電腦溫度控制器

德意DEI-405R

德意DEI-405R

註: 我原本的冷氣控制基板沒壞,只是控器器的外殼破了(沒殼了)所以想把控制器換掉

歌林冷氣配線圖

网友A:
如果連配線圖都有看沒有懂
建議你交給專業人士維修
畢竟觸電不是好玩的

网友A:
得意溫控附的說明書  應該夠清楚了
重點如下
1.記得斷電---  拔下插頭
2.COMP的灰色線拔下----改插得意的壓縮機融接點
3.端子盤1上之黑色電源線拔下---  改插得意的AC電源
4.端子盤2上之紅色線改插到得意電源端子1
5.FM上黑棕蘭(風速)接到得意的強.中.弱

請根據以上維修原則先將用不到的零件拆除
很替您擔心
下手前請三思
祝好運

网友B:
你家冷氣配線圖跟我家那台古董歌林長的一樣
我家那台古董歌林冷氣更換公板後
目前仍在服役中
更換公板的說明
可參考22樓滷雞蛋大大的圖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86%B7%E6%B0%A3
改裝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但自身安全要注意
更換前電源接頭要拔掉
然後我會再用電表去量測
做再一次確認的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連配線圖都有看沒有懂
建議你交給專業人士維修
畢竟觸電不是好玩的

哈哈哈~就是不懂才問呀!
基本上沒插上電應該都不會有觸電的問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意溫控附的說明書  應該夠清楚了
重點如下
1.記得斷電---  拔下插頭

謝謝你,我會認真研究,若真的不行再找專業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冷氣配線圖跟我家那台古董歌林長的一樣
我家那台古董歌林冷氣更換公板後
目前仍在服役中

你好,我就是看了你的改裝案例, 才會去買公版得意DEI-405R來更換
結果~你的圖....說真的我有看沒有懂捏,你的版子跟我買的不太一樣???
而且你的基板跟我的也不太一樣(我的有二塊捏),是不是這塊基版(有圈起來的)換成得意DEI(還是兩塊都換掉???)

我是不是該先去買端子???

网友C:
先將控制基板整個拆下 只留下電源線 風扇馬達的線 壓縮機的線 其它的都不要

再參考下圖的接法

必須調整的是風速 須配合基板上的強中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意溫控附的說明書  應該夠清楚了
重點如下
1.記得斷電---  拔下插頭

請問是這樣嗎???
我發現我的灰色線畫錯了,原來我他是白色的(我眼花看成是灰色的....怎麼沒看到灰色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將控制基板整個拆下 只留下電源線 風扇馬達的線 壓縮機的線 其它的都不要

再參考下圖的接法

謝謝你畫圖給我看...
白色(黑.棕.藍)風速控制.紅色(灰色線)壓縮機的線.還紅色(黑色)電源線這我有看懂
中間黃色那三條我不懂捏(對不起我真的只能用最笨的方法,直接點出"那條線"給我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畫圖給我看...
白色(黑.棕.藍)風速控制.紅色(灰色線)壓縮機的線.還紅色(黑色)電源線這我有看懂
中 ...

這樣子畫你看懂了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畫圖給我看...
白色(黑.棕.藍)風速控制.紅色(灰色線)壓縮機的線.還紅色(黑色)電源線這我有看懂
中 ...

中間黃色那三條是指交流電的中性線(N)
約在圖中畫紅框框的位置
兩條白色&一條紫色的
可以先用電表量量看
三條線共同接在同一個端子平台上
所以它們是互通的

我的風速控制線因末端不是端子(如下圖)
所以我是將靠近板子的電線(黑.棕.藍)剪掉改接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子畫你看懂了嗎 ?

感恩~這樣易懂多了 (是我太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間黃色那三條是指交流電的中性線(N)
約在圖中畫紅框框的位置
兩條白色&一條紫色的

謝謝你,我先去買端子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