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是什麼電子元件及他的功用?

楼主(2012-08-27):
如題~分別P1  P2  P3  P4的接點功用是什麼?輸入端跟輸出端是哪一個?

网友:
這好像是電容 有沒有更明確的說明ㄋ

网友:
用在哪的呢?

楼主:
我補上一張讓各位前輩看看!!最終輸出端是接一個高壓燈泡長條型的

网友A:
覆金屬燈具的"點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金屬燈具的"點火器"

雄前輩~我上網搜尋覆金屬燈具點火器找不到相關知識~~可以告訴比較正確的名稱還是跟我說他4個接點功用嗎?

网友B:
省電燈泡的接點跟日光燈類似
P1,P2是接燈管一端的兩個接點
P3,P4接另一端

僅供參考
請自行確認
若燒了別怪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電燈泡的接點跟日光燈類似
P1,P2是接燈管一端的兩個接點
P3,P4接另一端

前輩:你說的跟我說的是不是有點出入呢??我想問我PO的第一張圖片那個點火器P1  P2  P3  P4、4個接點我要怎麼接,4個接點功用是什麼? 第2張圖不知是否接的對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省電燈泡的接點跟日光燈類似
P1,P2是接燈管一端的兩個接點
P3,P4接另一端

雷大
他這個點火器跟你說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你說的跟我說的是不是有點出入呢??我想問我PO的第一張圖片那個點火器P1  P2  P3  P4、4個接點我要怎 ...

點火器我用過2P  3P  就是沒用過4P
3P的點火器,可以參考安定器 (白色像變壓器那一顆)
上面有印接線圖
2P的點火器是直接並在燈管上
至於4P的我就真的不清楚他的接線方式了

這類燈具在點燈瞬間(架弧),會有高達3KV以上的高壓
當燈管點亮之後,電壓會慢慢地降低到85V~90V(70W的燈管電壓)
安定器的最高溫會超過100度C

网友:
覆金屬燈具使用這種方式點亮,說真的很沒有效率
隨然它被大量使用在商業照明,可是卻沒有人仔細的去注意它的效率
安定器上面有標示  220V    70W  1.0A
220V是輸入電壓,70W是適用燈管W數,1.0A是安定器最大耐電流
70W的覆金屬燈管館電壓大約在85V左右,燈管電流在1.0A以內
也就是說該燈具輸入大約220W
實際到燈管的功率大約只有85W
其他的135W全部要靠安定器消耗成熱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火器我用過2P  3P  就是沒用過4P
3P的點火器,可以參考安定器 (白色像變壓器那一顆)
上面有印接線圖

雄前輩:感謝你唷!!我現在藉由2線3線來推推看我這4線的點火器看看!!有結果在跟你做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火器我用過2P  3P  就是沒用過4P
3P的點火器,可以參考安定器 (白色像變壓器那一顆)
上面有印接線圖

以下好像接錯先不要當真,我要的70w燈泡沒亮ˇˇ我接的是別ㄉ燈泡= =",所以從心接線看看

雄爸前輩:終於接好了可以發亮了,那個點火器它分成四個接點的意思跟2線點火器一樣的!
同等於說有2組2線點火器,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P1跟P3  上面標示都有12 25這我就不知道什麼意思所以想成輸出
P2跟P4  上面標示300V我想應該是輸入
安定器的部份它有3條線分別黑、藍、紅都是導通的想說就很奇怪就把藍色拿掉將紅、黑串成一個迴路
如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