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sonic HD-2001 20吋液晶電視 一閃即滅

楼主(2012-08-27):
此機器一拿到手上電測試只有亮紅燈,沒畫面沒背光,拆開一看高壓板燒的面目全非了,而主機板目視則只有12顆電容大肚子,於是拿了一塊六燈的高壓板換上再把所有電解電容換上日系電容,一上電結果一閃即滅,所以下測了以下八處的電壓,分別如下:
1.12.7V
2.5.1V
3-0.60一直往下掉至0V
4.3.3V
5.2.5V
6.0.550V
7.-0.60V一直往下掉至0V
8.0.511V
以上八處電壓,有3-6-7-8這四處應是故障才對,但不知該再往何處下手,有再想是不是PWM故障引起,不過這還得靠各位大大提點一下指引一下方向,謝謝

PS  燈管已交叉測試過皆正常

网友A:
一閃即滅也有可能是燈管問題唷,建議先外接四燈的高壓板後拿一張破屏面板測試看看是不是燈管老化造成,或是交叉測試一下六隻燈管有沒有問題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閃即滅也有可能是燈管問題唷,建議先外接四燈的高壓板後拿一張破屏面板測試看看是不是燈管老化造成,或是 ...

SORRY忘了說明燈管已測過是正常的

网友B:
電源供電有問題 高壓也會保護
電壓正常 不表示電流足夠
請參考

网友C:
測量到的8處電壓是哪8處!!

沒標示看無ㄋㄟ???

高壓板燒的面目全黑,只換電容式靠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供電有問題 高壓也會保護
電壓正常 不表示電流足夠
請參考

謝謝大大指引,輸入端的電壓及電流均正常,目前測出異常為主板之輸出電壓,懷疑是PWM IC異常,但不知  此IC各接腳輸出電壓該是多少才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量到的8處電壓是哪8處!!

沒標示看無ㄋㄟ???

大大您可能誤解我的意思了,高壓板是換新板,而電解電容是把主板上的全換日系電解電容,八處電壓如下:
1.T1=12V
2.T2=5V
3.T3=3V3
4.T4=3V3_RT
5.T5=2V5_RT
6.T6=3V3_p
7.T7=5V-TUNER
8.T8=2V5_TEXT

補上各電壓號碼圖

网友C:
紅框處

先把這幾顆MOS拆下來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框處

發現下圖藍框處測量異常,但不知此顆壞掉會不會再牽連其它零件

网友:
要對一下DATASHEET去看看!!

楼主:
測得四顆零件異常
①L7805CV  WCC 1A0518   MOROCC O
②LD1117A   L33ASF
③H14A    436BE
④4801   BE5L16
②和④均有找到賣家,但①③有找到但不知有無相容,或是有哪位大大知道有哪顆可代用的,還麻煩指正一下,謝謝

楼主:
WECAN我有找到可是我不知是不是那 都一樣的,還有第四樣我有找到相同的,因為比如第2樣那顆就有分1.8V 2.5V和3.3V的了,所以我也擔心1及3這兩樣也會有分,麻煩你了,謝謝

楼主:
換了上面四顆零件 發現目前只剩第六和第八處電壓異常,不知該再從哪下手了,有哪位大大可以再提供一下方向,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上面四顆零件 發現目前只剩第六和第八處電壓異常,不知該再從哪下手了,有哪位大大可以再提供一下方向 ...

會不會零件換錯了

楼主:
那四個確定是有問題換下來的本來有目處電壓異常現在換了之後剩下兩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四個確定是有問題換下來的本來有目處電壓異常現在換了之後剩下兩處了

順著電路往前找
用BB檔 跑一下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順著電路往前找
用BB檔 跑一下線路

嗯  我再試試看   希望能找到  謝謝你

楼主:
怪怪的事~~再換一塊高壓板就正常了(之前買的那塊高壓板居然是壞的)
拍晚時有晃動所以影像不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怪怪的事~~再換一塊高壓板就正常了(之前買的那塊高壓板居然是壞的)

樓主… 小弟想與您來做一個討論 …

1 您原來的文中,從沒量測高壓板上的主要來源電壓,包括 工作電壓、啟動電壓,亮度控制等…為什麼 ?
2 背光不亮…的情形下,您為什麼會認為是主板的問題?
是否因為換了新的高壓板而認為高壓板沒問題而懷疑是別的問題 ?
但您有想過用別的交叉測試方法來測試嗎 ?(如用良品燈管及用強光照射面板看畫面)
3 如今問題解決了,您有再量一下原先懷疑的故障點的電壓是多少,及原因的發生 ?

小弟只是想單純的討論在此例中,您的維修想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 小弟想與您來做一個討論 …

1 您原來的文中,從沒量測高壓板上的主要來源電壓,包括 工作電壓、 ...

SU_FEI大大你好
1-換新的電壓板之後一樣有測量來源電壓只是ADJ沒有電壓(就算現在換了這一塊一樣ADJ沒電壓)
2-因為換了高壓板一樣沒做用,測往高壓板之電壓正常才會往主板測試,當然主板我也有換過零件 (不過換了只改善幾個故障點並無法全部改善)也有用交叉測試燈管所以才不會想要往燈管方面著手,因早已確定並非燈管故障
3-當正常後說真的就沒再量主板上的電壓了,因為這台有朋友要趕快通知他來拿(當然朋友只需付零件費而已)
老實講我都很納悶為何會如此

网友D:
引用 楼主:
SU_FEI大大你好
1-新的電壓板之後一樣有測量來源電壓只是ADJ沒有電壓(就算璿在換了一塊一樣ADJ沒電壓)
2- ...

字打太快
有些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打太快
有些 看不懂

SORRY  修正好了   剛打字時突然有客人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ORRY  修正好了   剛打字時突然有客人來^^

1-換新的電壓板之後一樣有測量來源電壓只是ADJ沒有電壓(就算璿在換了一塊一樣ADJ沒電壓)

2-因為換了壓板一樣沒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換新的電壓板之後一樣有測量來源電壓只是ADJ沒有電壓(就算璿在換了一塊一樣ADJ沒電壓)

CCC   已更正  謝謝

网友F:
其實換一個高新的高壓版,也不見得你換得高壓版是壞的,第二塊是好的,我遇過很多老師傅,把燈管插頭插一插上電,點不起來,直接就判定高壓壞掉,其實新的高壓版跟*女一樣很緊,有時候你會不小心把裡面的PIN針插歪了,還不自覺,所以提出來給大家參考,以後換版的時候,每個接口還是要多注意,這樣才不會白了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換一個高新的高壓版,也不見得你換得高壓版是壞的,第二塊是好的,我遇過很多老師傅,把燈管插頭插一插 ...

PIN針我剛有再去檢查一下並沒有歪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SU_FEI大大你好
1-換新的電壓板之後一樣有測量來源電壓只是ADJ沒有電壓(就算現在換了這一塊一樣ADJ沒電壓 ...

先謝謝您的回覆 …

1…用外接良品燈管測試高壓板,並不是只有測試原有的燈管是否損壞,還包括測試高壓板是否有故障
2…我們知道…adj(亮度控制)的電壓,最低時(0v)為最亮{註1},如您沒調整它,它是不會有變化的,這也是為什麼換了高壓板後,其電壓不變的原因 。
3…如果您有用強光照射面板看畫面,可以更快的了解故障部份,快速完修。
4…當您完修後,此時您手上共有3塊高壓板,包括a 原有的無法修復的板、b 疑似故障的板、c 正常的板。此時…可以做對照的量測及拆件交換測修 b 板,了解故障原因並修復它,
可惜您沒時間做到這點 。
5…完修後,可以利用燒機的時間做測試的量測,將原有的疑點做一次測量,看是否有變化,並分折數據,這樣可以讓您對元件及電路有更深的認識,增加經驗。

註1 …高電位控制時,為相反 。

以上是個人的小小建議 ,希望對您有幫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謝謝您的回覆 …

1…用外接良品燈管測試高壓板,並不是只有測試原有的燈管是否損壞,還包括測試高壓板 ...

謝謝蘇飛大大的指點~~下次我會再注意一下,謝謝

网友:
看這麼多也知道很多謝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