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完全看懂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2-08-27):
今天不小心踢到的~雖然沒很深入,
但內容很充實, 裡面有介紹 power 零件外, 還有介紹
返馳式(Flyback), 順向式(Forward), 半橋式(Half Bridge), 全橋式 (Full Bridge)等
圖文並茂, 淺顯易懂, 有興趣的人, 請自行到以下網址看文囉

完全看懂交換式電源供應器:輸入級、功率一次、二次級、回授級詳解
原文縮網址 (原作 R.F.)  : http://0rz.tw/EyS79

网友:
PFC部分要提出一些個人意見

其實交換式電源功因低落的原因是電流波形失真及高次諧波,而非是相位差,因為功因包含相位差與失真率,而交換式電源影響後者比較大

网友:
那篇文章有些不是很適當,像 MOV(壓敏電阻)的作用,作者就說的不是很對。

网友:
果然是好文章,受教了.
感恩版大提供資訊.

网友:
1.
整流線路之電壓與電流波形
紅色為 濾波電容電流波形  相當於AC線上電流波形
由於其(角度)未能展開 像藍色波形(理想波形)

2.
因此如下列 藍色框中 之昇壓電路

(此架構 常見於DC轉DC 之昇壓電路)
只是用於PFC功能 所以稱為 PFC電路  或稱 PFC昇壓電路  或(Active)  APFC

另外提一下 被動式PFC 僅僅是串一個電感
用來抑制圖1 中紅色(濾波電容)電流波形 不使電流變化太快
相對延緩之後 其電流波形角度 得以展開略為改善PF
由於AC 頻率源故 這個電感是工作在低頻 50/60 Hz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使用矽鋼片鐵芯繞制(如同傳統AC 低頻變壓器)

3.  APFC  電流波形  (工作於非連續電流模式)

4.  APFC  電流波形  (工作於  連續電流模式)

APFC  電流波形 事實上不見得平滑到哪裡去
重點在於 將圖1 狹窄的電流時間 分攤到其他時域去
當然 分攤的越漂亮 PF 值越好

圖是從 這裡捉出來的
檔案從哪裡來 忘了

网友:
造成失真的主要原因除了整流二極體的非理想性(順導壓降、截止時回復延遲),電容的充放電外,還有一個是來自一次側開關晶體動作時產生的交換雜訊,會使高次諧波注入高壓直流側並轉回至AC側,一部分被EMI濾波電路擋下來,其他的洩漏出去造成波型畸變而影響失真率
被動PFC鐵芯電感是當作扼流圈使用,主要是使用電感的"電流無法瞬變"特性壓制電流

网友:
寫的還蠻科普的,
謝謝版大分享資訊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受教了

楼主:
提供一個介紹比較完的檔案, 作者 佚名

网友:
SIMON1016大解析詳盡, 港都狼大神來一筆~~
高手如雲,受益良多,受教!!

网友(2012-10-17):
感謝資料提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