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ASUS VW193S畫面異常

楼主(2012-08-28):
華碩ASUS VW193S畫面異常,背光部分正常
只有上方0.5公分正常,其他部份都異常
拆開檢查看不出哪裡有問題
請問有可能是面板壞了嗎

電源高壓板: 715G2538-4
驅動板:       715G2571-1-2
面板:          LTM190M2-L31(SAMSUNG   )
邏輯板:      LTM190M2MB4S2LV1.4
喇叭:           715G2709-1-3

電源高壓板

邏輯板

面板

面板電路板

网友:
下臺一鞠躬.家屬答禮!送進回收廠!

网友:
有公版的話先點點看??

查看一下T-CON有無過熱的晶片??

网友:
我只要看到是三星的面板就判死刑 高壓板上那2個線圈是常壞元件 留下來以後一定用得到

网友:
面板掛了,上2星期才遇到幾乎相同的狀況,一樣的機型,ASUS 幹的好呀,拆了另一台面板測試過了,100%面板掛了。

网友:
面板下課,已經遇過兩台,通電給面板時電流會高低一直變動

楼主(2012-10-02):
1.更換面板值得嗎?
2.有哪些面板規格是可以直接代用的?價格大約多少?

网友:
1.不值,因為買新的面板價格高,二手的又不知道能撐多久
2.只要是1440*900,19吋16:10面板都可以代,之前有嘗試換過Innolux的面板,就可以正常顯示,但問題是這片三星的孔位不太一樣,面板固定要另外開螺絲孔

网友:
不用考慮換面板了,除非自己有拆下良品,一般這種尺寸螢幕有人好好的就送回收了...殘念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