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沒有人有BENQ FP767 AD板可以出讓

楼主(2012-08-28):
今日主角 BENQ FP767

當初的故障現象是不開機,插電之後電源指示燈沒反應.

打開機殼發現裡面有小強屍體,AD板處處可見小強排泄物,
底下的照片是已經清過板子了.

如下圖,電源板已經換過電容,各點之電壓輸出沒有問題.
高壓板也另接電源測試過,可以點亮原有燈管沒有問題.

但是電源指示燈還是沒反應,判斷是AD板被小強排泄物搞掛了,有沒有大大有中古板子可以出讓....

网友:
考慮一下修復吧!!

先查AD版上的保險絲,供電元件等等再說!!

楼主:
eson大您好,
等待的同時,在下會努力的.
感謝您.

网友A:
OSD開關檢查一下是否有微導通(用高電阻檔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開關檢查一下是否有微導通(用高電阻檔測)

狼大您好,
抱歉,回覆晚了.
OSD開關檢查過沒有微導通,但是電源指示燈的LED的兩隻腳電壓都是零.
之前測量電源板的輸出時有發現去AD板的電壓5V為4.99V,3.3V為3.28V,但是去BLT_ON的電壓為零.
查看電路圖發現去高壓板的BLT_ON電壓是AD板來的,AD板輸出的BLT_ON電壓也是零.